求助:如何判断profibus故障点

楼主(2008-02-25):
现场生产的环境比较恶劣,温度较高,一旦发生某个站点的profibus接头老化或者该站BIU或变频器等不稳定就会报警,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问题是,这种报警的点并不一定是固定点,而可能是影响范围很大的一条总线,而且异常出现也并不保持,现场的profibus线铺设年代已经有些年头,重新翻开检查是不太现实的,除非另外铺设。
曾经出现的情况是某变频器的profibus插头不稳定,一旦该变频器工作,则现场的各BIU模块频频报警,为了寻找这一问题点花费了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请教高手,有没有在影响最小的情况下,找出问题所在的办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类似的情况还会出现,而由于成本控制,大规模更换是不现实的,谢谢。

网友A:
重新做头子吧。。。

网友B:
查一下DiagnosticRepeater这种设备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批量大也要换,毕竟是为了生产;在整条线中,如果从哪儿出问题,前后相关的都要检查或更换。

网友D:
同意3楼的意见,机器毕竟不是人,有点小病可以忍着,趁现在故障还没有大到一定程度,建议你重新敷设吧.

网友E:
有没有故障诊断程序,对于总线系统来说稳定是第一位的。

网友F:
先更换电缆,一般都是那地问题

网友G:
1、好像有个Profibus Tester 3的工具可以测试。
2、我这里主要问题是光纤接头,接触不好造成的。

网友H(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I:
你可以在程序中加空的组织块ob这样可以在某个从站掉失后不影响整个网络

网友J:
请问9楼加哪个OB块可以做到某个从站掉失后不影响整个网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