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550系列75KW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2-25):
最近公司的一台ABB 550 75KW的变频器频繁发生故障.故障描述:该变频器是带一天75KW的风机电机,在去年的10月一天该变频器跳脱,检查电机\母线电压都未发现问题.送电变频器爆.拆开发现IGBT模块等都已经击穿烧毁.后更换上一台95KW的ABB 550变频器.在使用了20天左右,发生F22故障.我们检查上端开关及母线,没有发现异常.在使用了近1个月时,该变频器突然发生爆炸.前盖和操作面板都被炸飞.后联系ABB售后,他们到现场检查后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于是又换上了一台新的ABB 550 75KW的变频器,至今使用了也是1个月,有开始报F22故障.现场检查还是没找到问题.
烦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ABB质量有问题?

楼主:
ABB 550系列是个新品.800和600就从来没出现这样的问题.变频器报F22(缺相)也不应该爆炸啊.这个系列到底有没有问题也不知道.有经验的老大可以过来讨论下啊

网友B:
ABB 75KW 不可能给你换新机 只能现场维修

楼主:
两台都是送到北京ABB维修的.你们有没有碰到过ABB变频器爆炸啊.我可是头一次.对ABB信心全无啊

网友C:
有可能问题在控制脉冲的模块上!!

网友D:
变频器本身不是一个很可靠、很稳定的系统!

网友E:
风机制动不够停机的时候,发的电回串引起爆炸。

网友F:
小强说的对,很有可能是负载的问题,请检查一下负载.

网友G:
我以前用过施耐德的变频器爆过,售服说是环境温度低。

楼主:
恩.了解.我会重点检查负载

网友H:
我认为还是ABB变频器的原因,为什么800就很少坏呢? 还有西门子的440也老坏,现在我们用的全部都是丹佛斯 的什么问题也没有了.还是换了吧

网友I:
楼上说的有道理哦,有时候有些场合还是用好点变频器吧!比如800

网友J(2008-03-27):
小强说的是有道理的.检查一下负载情况,是不是制动出现问题.有没有负功率产生.

网友J:
ABB交流群53247590
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K:
ABB授权服务中心,产品中心;
在这个大家都说一级的年代,我不说,不是没有而是水满矣!
联系:朱应川 13392658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