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I口连接以太网

楼主(2008-02-25):
    西门子连接以太网有多种方法,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性价比最好的方案。使用一个叫netLINK的紧凑型的网关,使用起来极其方便,性能极其稳定,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以下是它的使用步骤,如果问题请联系我。电话:010-82665055-615,QQ: 191463925。

一、产品简介
netLINK具有MPI接口和10/100 MBit/s以太网接口,是连接PC与PLC的紧凑型以太网网关。其结构是固定在DSub连接器外壳中,能够直接接到设备的MPI插头,通过一根3米长的以太网电缆,再连接到交换机、Hub或PC上。供电电源是直接由MPI插头提供。

转换模块实物图
 二、特点:
1、通过以太网连接西门子S7-300/S7-400;
2、易于使用且支持远程下载;
3、紧凑型;
4、性价比高;
5、在PC端与NETLINK通讯方式主要有三种:
a.    直接使用IBHNET驱动;
b.    使用SYCON软件进行配置,提供TCP/UDP IP驱动协议进行二次开发;
c.    直接提供API函数进行二次开发。
三、配置步骤(以直接使用IBHNET驱动为例)
以下与西门子S7-300 CPU通讯为例,详细说明如何使用NETLINK产品。
此例所使用到的硬件和软件:
    设备    说明    制造商
1    S7-300    PLC    Siemens
2    电源    24V DC    任意
3    netLINK        Hilscher
4    PC    Windows2000/XP    任意
5    Hub/Switch        任意
6    网线    通用网线即可    任意
7    STEP7        Siemens
8    IBH Driver        IBH
9    Pcauto        力控

硬件设置:
将转换模块的RJ-45接口连接至交换机、Hub或PC,MPI接口连接至PLC的MPI口上即可。

PC与S7通讯连接示意图
软件设置:
1、    打开“控制面板”,找到“设置PG/PC接口”;

2、    双击打开如下对话框,或者启动“STEP 7”,选择菜单栏上的“Options”->“Set PG/PC Interface”命令也可以打开如下对话框;

3、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IBHNet(MPI)”,然后单击“Properties…”按钮,打开如下对话框;

4、    单击“IBH network settings”按钮,打开如下对话框;

5、    单击“New station”按钮创建一个新站,并如下图配置该站参数;

6、    确定相应的参数设置正确,单击“OK”按钮,完成配置并关闭此窗口。如下图所示,在列表框中出现新建的站名;

7、    单击“S7 IBHLink ”按钮,打开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8、    选中列表单击“Settings”按钮,打开如下对话框,在这里的“IP-Address”配置转换模块自带的网卡IP等参数(和连接站的IP一致),及Profibus参数(通讯速率建议使用187.5kbit/s);

9、    单击“Save permanently”按钮完成配置,并自动将配置结果下载到转换模块的存储器中。将弹出如下所示的提示框,如果确定配置正确单击“是”配置文件即可下载。

10、    下载成功后转换模块上将有一黄色和一绿色指示灯不断闪烁,表示设置成功。
四、通讯测试
完成配置后使用STEP7及组态软件与PLC的通讯将和使用PCAdapter、CP5611与PLC的通讯完全一样。以下通过STEP 7 和力控组态软件为例进行测试。
STEP 7中测试:
1、    使用STEP 7,创建一个工程,编写一个简单的小程序,通过m0.0输入,从Q0.0输出。
2、    编程并把这个工程下载到PLC中,如下图所示;

3、    然后选择“PLC“->“Monitor/Modify Variables”命令;打开“Var -@Variable table”窗口,看到地址状态如下图所示表示通讯正常;

力控组态软件测试:
1、使用力控创建一个项目, I/O设备选择“PLC”—>“SIEMENS(西门子)”->“S7-300/400(MPI)” ,配置I/O设备驱动,如下图所示;

配置步骤一<

楼主:
    这里图片上传不上了,想要具体资料的朋友,留下邮箱,我可以给你发一份。

网友A(2008-12-12):
我想要一份,另外IP要设定为什么guans@fci.com

网友B:
我目前正在做一个集控项目,主干网打算用工业以太网,希望楼主的资料能简化网络结构。我的邮箱是ziliao0815@126.com.谢谢楼主

网友C:
类似加了一个mpi/tcp ip的网管

网友D(2009-01-19):
好资料   楼主快给我发一份 FDD1997JN@163.COM

网友E:
楼主辛苦一下   给我也发一份吧  谢谢了~~goldberg_1@sina.com

网友F:
楼主辛苦一下   给我也发一份吧  谢谢了~~jacky3339553@163.com

网友G:
楼主辛苦一下 给我也发一份吧 谢谢了ligege1220@163.com

网友H:
楼主辛苦一下 给我也发一份吧 谢谢了sddzshb0412@163.com

网友I:
楼主辛苦一下 给我也发一份吧 谢谢了非常感谢了

zjlongs@163.com

网友J(2009-02-22):
楼主辛苦一下 给我也发一份吧 非常感谢了

nmzh_hy@126.com

网友K:
北京漫峰科技

专业的siliconlabs51单片机方案推广

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开发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MF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ICON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基于TCP的MODBUS协议是数据采集和监控中常用的一种工业标准通信协议。基于MF020核心模块硬件平台,本例程可以很容易实现该功能,从而帮助用户快速完成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联系人 汪先生
联系电话 01082533738
公司网站 www.mnfoul.com

网友L:
hsx_0204@163.com    谢谢楼主

网友M(2011-12-19):
引用 楼主:
关于    这里图片上传不上了,想要具体资料的朋友,留下邮箱,我可以给你发一份。

请给我发1份。我的邮箱:xxz19980921@126.com;谢谢!

网友N:
这个很好,希望了解具体结构。麻烦发一下邮箱dongxinghzih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