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增益与扭力的关系

楼主(2008-02-25):
伺服增益与伺服的扭力的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是不是增益越大扭力就越大?

网友A:
基本上是两码子事。
增益大了扭力变化的快速性就大,但大到一定程度系统就震荡了,最大增益和系统本身的特性有关。
扭力是驱动器给的电流大小和电机固有特性决定的。

网友B:
如果没有积分增益,则在增益较小的区段,扭力可能正比于比例增益,但多数系统的电流环都有积分,所以应参考“firstrazor”的回帖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