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点的PLC怎样外设10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8-02-25):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现在我正在设计一个气动压机,机械部分已经完成,就是10—14点的FX1S PLC必须外设10-12个时间继电器,程序要怎么设计和接线啊,请大侠们帮帮小弟

网友A:
什么意思?PLC外设时间继电器?不用内部的?或者是内部的无法设定?

网友B:
不用内部的?或者是内部的无法设定?

楼主:
不用内部的啊

网友C:
这样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用这个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来控制下一个时间继电器的电源。不过你的要求不说明白我没有办法帮你做啊。

网友D:
说清楚 一点

网友E:
自寻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