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ID

楼主(2008-02-25):
我是个初学者 最近对PID控制有点模糊,希望有谁能详细解释以下 就拿西门子的来说 比如我现在温度是0-100 现在想控制阀门 该如和控制 希望能详细说明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设定值输入你想要的数值:如50度,采集现场温度点实际温度如60度.这样两数值将比较,产生差,可以定义差正或负时为阀门开或关

楼主:
那比如我设定温度为80 现在在20度开%20,40度开%50,80度开%100,那该如和做呀

网友B:
plc会输出模拟量,比方说4-20mA,这可以自动控制阀门开度的,阀门的开度和电流或电压成正比,不妨试试!

楼主:
我现在是想用PID来控制开度,不是简单的就靠4-20MA来控制

网友C:
某某同学,你好象没理解王工的说法
他说的4-20mA就是用来控制阀门的开度的,这个电流信号是CPU通过PID运算得出的

楼主:
我现在想问的是就是怎么控制呀 用PID

网友D:
调用FB41,控制下面几个引脚:
1、MAN_ON——BOOL量,为TRUE时PID输出为手动
2、PV_IN——浮点量,范围是0.0-100.0(%)
3、SP_INT——浮点量,范围是0.0-100.0(%)
4、MAN——手动时用这个脚控制PID的输出。
5、LMN_PER——这个是输出量,可直接连接到PQW
注:2和3 我在仿真时直接用实际测量值也是可以的。实际中我想也没问题。另:P I D这3个参数自己控制,默认时P I可用,若控制温度,需把D设为TRUE

楼主:
LMN_PER这一脚数据类型是WORD怎么可能是输出量呢

网友D:
您先按照我说的方法做个仿真就知道了。请观察LMN_PER脚的值

楼主:
我试了一下,可输出要么就是0,要么就是100,这怎么回事呀

网友D:
TO 某某同学
仿真时请勿把SV和PV相差太大,因为仿真时测量值始终无法改变(除非手动改),这样您就可以看出输出值的变化。另外,LMN_PER脚的值应该在0-27648,仿真时选MW就可。

网友E:
要么用LMN。再通过FC106转化输出PQW即可。

楼主:
现在就是接近设定值时变化非常缓慢,这应该调什么呀,还有我要是想控制精度达到正负一 这怎么设呀

网友D:
如果接近设定值还变化快,就不对了吧... 有专门讲PID参数调节的,建议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