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DCS800的主接触器启动问题

楼主(2008-02-25):
各位好, 小弟不才,有问题想请教:
1。ABB的直流调速装置DCS800的主接触器指的是装置自己内部有接触器还是我们装置外部主回路的接触器?
2。ABB的直流调速装置DCS800的电枢回路主接触器是由DO8控制的,那DO8(既端子X96:1、X96:2)又是受什么控制才闭合呢?
谢谢了 各位

网友A:
DCS800主接触器是外部的主接触器.DO8是可编程的,缺省值是主接触合闸.

楼主:
谢谢,D08闭合,主接触器才合闸. 按照楼上说"DO8是可编程的,缺省值是主接触合闸.",DO8的是否闭合由主接触器是否合闸的状态决定,
因果关系感觉是个矛盾,怎么理解? 谢谢

网友A:
我说的主接触器合闸是指内部的合闸指令(它控制DO8),受外部的合闸指令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