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直流调速装置运行前优化

楼主(2008-02-25):
大家好,想请教下ABB直流调速装置DCS800、DCS400在正式运行前需要进行哪些优化?大概的流程是什么?  谢谢

网友A(2009-02-18):
怎么没有专家来指教啊,我也想学习

网友B:
说明书上应该有,西门子的就知道.ABB的没用过

网友C:
一般只要电枢优化就行了,说明书说得很详细的

网友C:
我这边用的是DCS400,也有十几台直流调速器

网友D:
按照说明书就可以了,不过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啊,非ABB电机优化有点费劲,不过手工设定参数后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