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探讨:自动上水问题

楼主(2008-02-25):
技术探讨:我公司有一35米高圆锥体水塔,一台37KW潜水电泵通过止回伐与水塔管路直联,距离150米,另一台距离水塔700米,中间有水池,加压泵二级提水到水塔,两套供水泵互为备用,想改自动上水!什么方案节能可靠又科学?欢迎指导!

网友A:
运行37KW水泵,另一套备用,手动切换。水塔安装水位控制,控制电机的开停。备用的一套要有二个水位控制,水池水位控制潜水泵的开停,加压泵受水池水位和水塔水位二个控制。
  水塔的供水系统是最节能的,有水塔就不要考虑采用变频供水。

网友B:
很好办啊

楼主:
水塔安装水位控制,什么方式最可靠啊

网友A:
位差较大用电接点压力表;浮球带动开关;水介质的接近开关;最不可靠的是水位电极.
  水池用接近开关较好.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建议水池也用浮球式液位开关,价格也不高,质量还可以

网友C:
建议水池也用浮球式液位开关,价格也不高,质量还可以

网友D:
个人认为电极式的液位开关还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一搬的生活用水电导率都在400左右或更高,而电极式液位控制器一搬电导率在5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比如加变频

楼主:
想去掉加压泵二级提水,另一泵直接与水塔管路相连,行吗

网友A:
使用变频就没必要用水塔了,可使用水塔是最节能的。

网友B:
下面引用由交大电气在 2008-2-29 21:34:00 发表的内容:
  想去掉加压泵二级提水,另一泵直接与水塔管路相连,行吗
--------------------------------------------------------------------------------------------
兄弟,不能随便去掉加压泵的,要看水泵的扬程够不够,如果够,当然可以取掉

网友B:
 李纯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3-1 8:50:00
    使用变频就没必要用水塔了,可使用水塔是最节能的。

绝对支持,有水塔加变频没有用,只能更浪费电

楼主:
想去掉加压泵二级提水,另一泵直接与水塔管路相连,加变频,就是怕管路阻力大,水泵的扬程可能不够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E(2008-03-26):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http://www.shuiweikaiguan.com  (域名是“水位开关”的拼音) 你要的型号是BZ201,加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下载电子式水位开关及控制器的产品介绍说明书动画等资料,文件不大,不到2M。点击下面的网址就可以了 http://www.shuiweikaiguan.com/file/shuomingshu.rar

网友A:
这个开关好。

网友F:
电子式水位开关从介绍上来看使用和安装是很方便。

网友G:
 sdbaozhi: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3-26 18:55:00
    用电子式水位开关吧,特别适合污水,无需浮球、干簧管,外部无机械活动部件,耐污耐用,不怕漂浮物,任意角度安装,横装竖装斜装都可以,用普通管夹固定即可,网址是 www.sdbaozhi.com,
有普通型、防波浪型和耐腐蚀型等,可与PLC配合使用,价格不贵

多少钱啊?

网友E:
关于电子式水位开关的价格和详细资料,留下邮箱,报上贵姓,我发到邮箱里

楼主(2008-05-31):
欢迎大家讨论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关于关于电子式水位开关的价格和详细资料,留下邮箱,报上贵姓,我发到邮箱里

jiesigongkong@tom.com

网友I:
九楼的说得不错,我们现在就是在用电子液位继电器,效果还不错!价格也不高!说到加压泵用不用的问题,可以先在水管中加只止回阀,如果以后发现压力足够,就可以不再用加压泵了!

网友J:
还没用过这个东西.看起来不错

网友K:
用什么水塔呀   直接用变频器搞个恒压供水既节能 水网压力波动又小多好呀

网友L:
用超声波液位计吧

楼主:
感觉水塔比变频节能啊

网友M:
一种时间定时控制,一种水位自动控制。

网友N:
     李纯绪 2楼 回复时间:2008-2-29 10:53:00

      运行37KW水泵,另一套备用,手动切换。水塔安装水位控制,控制电机的开停。备用的一套要有二个水位控制,水池水位控制潜水泵的开停,加压泵受水池水位和水塔水位二个控制。

      水塔的供水系统是最节能的,有水塔就不要考虑采用变频供水。

网友N:
1、应该说水塔的恒低水位供水,最节能;

2、水塔水位供水,位差供水的缺点是泵机频繁启动,而且水位要在高水位处运行功率大;

3、如果用变频器调速恒低水位供水,如果不计算变频器的损耗,应该是最节能的;

4、但是变频器的的谐波损耗、变流损耗很大,超过10%还要很多,而且价格高出电机很多,这样变频供水和位差供水的缺点相比,还是位差供水节电且成本低;

5、所以我非常同意李纯绪的观点!!!

网友O:
现在基本实行恒压供水,水塔供水和恒压供水价钱我不知道那个合算,但是后期维护的话恒压供水可能容易,主要是现在要求水源不要再次污染,水塔管理上容易再次污染,容易被坏人投毒.恒压是全封闭供水网络,是非常安全的.

网友N:
“容易被坏人投毒.”这不是理由,不用变频也可以是封闭系统!

网友P:
我是这样做的,塔顶安装一个限位开关,用一个浮瓶+重物,当水塔水位低了,重物拉动限位开关,水泵启动供水,通过定时器补充水

网友Q:
我想主题是如何实现自动化供水,也是现有条件下的吧,一般都是采取液位控制,水塔加一套液位控制系统控制37KW水泵和加压泵,水池另加一套液位控制系统控制另一潜水泵,37KW水泵和加压泵可互为主备用泵。水塔和水池的控制是各自独立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E:
关于关于电子式水位开关的价格和详细资料,留下邮箱,报上贵姓,我发到邮箱里
lovevee@163.com

网友S:
不需要用变频器   简单的就 用浮球加行程开关  就能满足

楼主(2008-09-10):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