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L转成LAD

楼主(2008-02-26):
下面这段程序是语句表格式的,试想转换成LAD,(知道可以通过VIEW 菜单中相关命令可以实现,但是转换不了,重新建立一个块,设置编程语言为STL,把下列程序复制到里面,再转换成LAD也不行,这些语句表中也没有什么LAD表达不了的东西呀,奇怪了。。

网友:
暂时看不到图片(工控网对实时图片交流的审核速度还应该加强)。
以楼主所述,没有什么LAD不能表达之指令,那么楼主是否知道此段程式的意义?依据此段程式的意义重新编写梯形图,转换为STL,楼主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异。
因STL能操控ACCU,而梯形图则无此能力,因此梯形图不得不开辟L区(临时区)来存储中间结果,结果是:即使看似可以转换的梯形图,却因为在STL中缺少L区的操控语句,因此也不得转换,这一点与日系中的自由转换STL与LAD看来的确是不方便。
以上!
Good Luck!

网友A:
楼上的,L区的操控语句怎么写?是直接声明一个临时变量表吗

网友B:
有些是不能转变的

网友C:
L s5t#8s
sd t64
这样写入LAD,只能位于结尾处。
记得得改成
L s5t#8s
sd t64
NOP 0
NOP 0
NOP 0
很多STL是转不了LAD的。

网友D:
在STL中的很多语句是不能直接在LAD中转换的因为LAD在构图时需要一些例如NOP 0这样的语句支持。上面的那段程序很明显是LAD编写的,在编写完成后转换成STL,再将其中的一些没有作用的语句删掉,这样就无法转换回LAD了!这种方法可以用来迷惑度程序的人。
PS:我一直比较支持使用STL编程,因为操作更加直接,更加便于简化程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E:
有些是不能转变的,我现在用的就不行

网友F:
可以转的

网友G:
楼上的正确

网友H:
自己去撸逻辑关系

楼主:
刘天意的转换完全正确,我发的首帖中,是将原LAD转换为STL后,将两个网络段的语句给整到一个网络段里了,因此转换不回来哦,不知道大家对学习STL,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呀,交流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