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求助:如何获取plc数据

楼主(2008-02-26):
eview mt4500t ----- omron plc cp1h
如何在eview中获取plc的数据,使用软件ev5000。元件属性中地址类型怎么选择?地址怎么输入?比如plc中有分区的。CIO DM W 等。

网友A:
数据类型要和PLC程序定义一致,直接输入实际地址。

楼主:
1数据类型要和PLC程序定义一致
不知道eview的数据类型是什么含义。呵呵
2直接输入实际地址。
这一点更不明白了。plc CIO区是直接输入0.0
可是DM区呢?DM0?eview的组态里,不能输入字母。只能输入数字?DM0的地址是多少呢?

楼主:
谢谢武汉的支持李勇。数据类型要和PLC程序定义一致。数据类型里面有PLC的地址。不同的元件类型,不同的数据类型。然后直接输入数字形式的地址。呵呵,开始的时候我按照c语言的方式理解数据类型了。整型啊,实型啊,BOOl型啊。原来还带地址,这个概念好独特的。

网友B:
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62458703,我为你详细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