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1H模拟量输出

楼主(2008-02-26):
CP1H模拟量无法输出值,怎么检查?
plc设置已经检查。
内建模拟量方式6000
DA 0CH 使用没有勾选。
给出的地址已经检查。
指令用的是MOV #0258 DA_0
符号定义DA_0 word 210

网友A:
 您需要在您的CX-P的PLC系统参数勾选您所使用的通道,否则无法输出。

网友B:
内置DA/AD要选中才可以。

楼主:
谢谢,知道了。明天试一试。

楼主:
呵呵,难怪雪世界的积分这么高,这么热心肠啊。解答很详细。表扬一下。。

网友C(2009-08-14):
我的软件里怎么没看见这个呢

网友D:
呵呵 以后能用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