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使用变频时能承受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楼主(2008-02-26):
普通电机使用变频时能承受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网友A:
进口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可以用到100HZ,国产一般不要超过60HZ!

楼主:
谢谢,最大频率跟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有关系吗?

网友B:
频率跟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没有关系

网友C:
一般没有关系,距离的限制是为了消除寄生震荡。

网友D:
"进口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可以用到100HZ"?

网友E:
我发现用三菱的变频,如FRE540-0。75KW的,拖0。75KW的电机,最高可以做到88HZ,再高的话,会莫名其妙的跳闸

网友F:
1、电机名牌上的额定转速、额定频率就是电机能承受的最高频率!
2、电机的转速、频率超过名牌的规定,都是不符合规程的,不安全的;
3、当然有人说,他超速、超频用过,没问题。在超速、超频范围不大,时间不长,一般不会发生问题;
4、但是在超速、超频范围大,时间长,就可能发生问题,就不安全,应当注意!

网友G:
最好不要超过60hz运行

网友H:
    进口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可以用到100HZ,国产一般不要超过60HZ

网友I:
0~60Hz
主要看电机的铭牌.

网友J:
我们这里经常开到90HZ

网友K(2008-04-23):
楼主问得好!铭牌上的是额定情况下的,如果想开到100HZ,是否需要换电机,换什么样的合适?谢谢!那位高人能赐教!

网友L:
普通电机可在

          2极的为2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网友M:
电机的频率能到多高没有确切的数字,普通的50HZ电机如果要转到100HZ或是200HZ都是有可能的 ,其情况要看电机是否能承受相应的电流,频率越高电流越大,长时间超过电流运行当然是不行的,我曾经把普通马达使用到了200HZ

网友N:
我用到过90赫

网友O:
我最多用60HZ,看着它转的快了总有不安全因素,还是安电机铭牌安全.

网友P(2008-06-29):
呵呵

俺是一本正经的用

谁知道他们电机是不是翻新的啊

国产的电机质量也不一

安全第一

网友Q:
我同意1楼说的 因为凡事都要按规矩走吗!普通电机正常的频是50所以最好不要超过

网友R(2009-05-07):
实际上普通电机超工频运行,最大的问题是机械强度.电机质量好,使用材质好,动平衡做的好,电机绝缘等级高的.而且轴承用的好的.可以考虑超工频运行.对于普通电机也最好不要超过定频率的百分之二到三.变频电机因为充分考虑了高频运行下的一些特性,所以只不超过电机充许的最高频率即可.

网友S:
实例:1。三菱E520-3.7K带东芝2.2kw4P电机运行120HZ用于车床上。使用中。

            2。三菱E520-075K带国产550W2P电机运行80HZ只听到“滋兹”声,见不到电机转。低于80HZ正常。

网友T(2009-06-15):
和使用状况有关.........

网友U:
进口的用到100HZ都是没问题的啦我这边经常用的

网友V:
学习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按规矩走比较好

网友W:
是啊,我这里也经常要手到90HZ 以上,但也没有事哦.

网友X:
个人认为还是按照名牌上的参数使用,电机在制造时都是按照名牌上的参数制作,如:动平衡,轴承,外壳。大幅超频长时间运行肯定是不安全的。

网友Y:
大幅超频长时间运行肯定是不安全的。

网友Z(2009-08-04):
学习了很多东西,进口还是比国产强不少啊!呵呵

但也有点糊涂了,没个极限范围吗?

看了各位DX的回答,多高的都有……

有个计算方法、公式之类的吗?或有具体讲超频的吗?有的话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A:
按规矩走比较好,这样对电机的使用寿命、安全生产有好处

网友AB(2011-02-26):
总得来说是要保证不过流烧坏电机,电流又和负载大小有关。在超过额定频率后,应监测电机电流在额定电流范围内。如果负荷重,就不可太高,如果负荷轻,电流不超,就可高一点。可通过实录运行试验确定在规定的应用场合的最高使用频率。

网友AC:
短时间超频没问题,问题是日久天长,变频器折寿啊

网友AD:
如楼主标题所说,那就是电动机的额定频率了

网友AE:
开到150HZ上限,一般在120HZ运行

网友AF:
只要不超功率,频率上限取决于电机的机械结构,机械强度。

网友AG:
DIY精神的强大发挥啊!!!

网友AH:
估计使用频率达到八九十赫兹,电机寿命就降为四分之一了

网友AI:
用到过100Hz 开了半小时 没事!

网友AJ:
用到50Hz不可以再提高,否则会出问题。

网友AK:
我觉得只要电气性能和机械性能可以过关,我想频率高低不是问题

网友AL:
分50Hz以上及以下2种,50Hz以上恒功率运行,调速87Hz以下吧,本人用普通变频电机F级绝缘,安川变频调速稳定运行在86Hz

网友AM:
学习了,新手,向高手致敬

网友AN:
高了发热量大容易烧电机

网友AO:
一般在60hz左右,太高电机温升快,若电机温升允许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不宜运行太久。变频器与电机的距离不宜超过30米。

网友AP:
引用 网友L:

普通电机可在

          2极的为20--65hz范围长期运行.
   4极的为25--75hz范围长期运行.
   6极的为30--85hz范围长期运行.
   8极的为35--100hz范围长期运行.

挺详细的。

网友AQ(2011-04-13):
^_^,只要在允许工作范围内,一搬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AR:
过高的转速会使轴承寿命缩短的。。。不是很建议超过电机设计要求运行。一般来说开多少HZ,是电机的工艺决定的

网友AS:
4极的可用到80HZ,我们厂这样用了几年了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AT:
50HZ的电机加载60HZ的电源上去很快发烫,我听人家说过自己没有见过!

网友AU(2011-07-06):
学习了 不知道长期运行的安全极限  也许就是50吧

网友AV:
我用到100HZ没问题

网友AW:
台湾4极电机,120HZ用了多年未坏

网友AX:
要注意轴承。频率一高转速就高,电气和机械都要考虑。西门子电动机铭牌60HZ,我在80HZ下运行过。

网友F:
1、普通电机的额定频率就是50HZ,不要超;

2、负载需要高速时,可以通过换皮带轮等传动比的方法,电机还是工作在50HZ以下。

网友AY:
四极750瓦的我用到75hz间断工作。

两极550瓦工作于80赫兹。

网友AZ:
国产的测试过,转到100HZ以上像牛叫一样,估计再继续,就要蹦轴了。进口的,转150HZ没啥问题。

网友BA:
主要跟轴承强度和加工精度有关系,如果机械上没问题,跑100Hz没任何问题

网友BB:
换一台变频电机就OK。

网友BC:
在机床行业,木工旋切机行业,可以说是全部是超频运行,特别是机床可以说是以倍频来计算,哪来得那么多进口电机!好像记得一个贴子说,他们用V/F驱动都能做到4~6倍频。

网友BD:
低价出售两台ABB ACS600-132KW变频器,一台AB FLEX400-132变频器有意者请联系我18615717947何QQ:532717017

网友BE:
主要得看电流和电机的温升吧,如果开到55HZ就已经超过额定电流,电机很烫了,肯定就不敢往上开了,电流高,温度就高,电机受不了,如果80HZ电流很小,电机也不烫,肯定也没事

网友F:
开的是安全性玩笑,是在冒险!!!

网友BF(2011-08-09):
全他妈乱说,我用国产普通电机用到260HZ时用了五天五夜,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BG:
空载时随便超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