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吊车的速度有何标准吗?

楼主(2008-02-26):
我家的吊车自使用以来,主副钩的速度在三个档位变化不大,我想调整一下电阻,但不知调到怎样的速度才算合适,有知道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没什么标准,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最快也无非把转子短起来,尽管调没问题

网友B:
工况需要决定!

网友C:
这要根据你实际应用决定

网友D:
负载如果过重,最好不要调,不然吊不起来,或者电流很大

网友D:
我公司有一位大师改过一辆行车,现在要起吊真空压榨辊都掉不起来。真是劳民伤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