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维修实例

楼主(2008-02-26):
    一台三菱F940GOT触摸屏不亮,经查是背光灯不亮,液晶屏还是能显示,只是很暗,几乎看不到,能正常操作.先通电进入设置界面,其背光延时关闭时间设为10分钟,所以判断不是设置不当造成的故障,初步判断是背光电路有问题.
    拆开后盖后发现内部只有两块电路板,一块上有很多的芯片,联接触摸板和一个电池,暂时称之为CPU板;另一块较简单,联接灯管和液晶屏,暂时称之为显示板.
    由于判断是背光电路有问题,所以先分析显示板,发现其背光灯电路与普通的日光灯管式应急灯电路很相似,先通电检测背光灯电路供电电压,发现该电压为负值(DF47针式表测),说明其供电电压不正常.
    往前查,发现其供电是由一个PNP三极管供给,测其电压,E脚电压为+5V,B脚电压为+2.7V,C脚电压(即背光电路供电脚)为负值.由于B脚电压为高电压,说明控制灯管点亮的控制信号没有送来,导致背光电路无供电.
    再往前查,该控制信号从CPU板来,由于CPU板是两层以上线路板,该控制信号进入了CPU板的中间层,所以很难查出其相关元件,又担心CPU板的安全(如果CPU板被弄坏了,那可亏大了)及不影响设备的使用,所以决定不查控制信号来源,直接供电给背光电路.
    为了不影响背光控制信号的相关电路,先把三极管焊下来,使背光电路与其控制电路脱离(在电路上隔离),再把原C脚和E脚的焊点短接(把+5V电直接供给背光电路),然后通电,发现灯管正常点亮(说明背光电路无问题),各项操作正常.
    经查找资料,该三极管饱和导通压差为0.5V,即正常由三极管控制时,背光电路的供电应该是4.5V左右.所以在E脚焊点上焊一个2欧1瓦的电阻再接C脚焊点,通电后灯管仍能点亮,C脚电压(背光供电电压)为4.2V.
    装回设备,正常使用,只是少了延时关闭背光的功能了.

网友A:
能解决问题,花钱少,好.

网友B: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C:
 能解决问题,花钱少,好

网友D:
 能解决问题,少花钱,多办事。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