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模拟量输入可以做标定吗?怎么做

楼主(2008-02-26):
如题。

网友A:
什么叫做标定啊?
你可以添加注释的。

楼主:
呵呵,标定也就是检定,是用标准信号源装置对其准确度进行检定看其是否准确的过程,例如温度表,看是什么类型的温度表,我们就可以通过加入标准信号一般测量5个点就可以知道它是否合格。呵呵,说穿了,就是换算。物理量(如温度)(0-100度)---0-10v----DA转换为对应的16进制的数----再转换成温度bcd码输出0-100。就是说经过转化后,直接从某个数据区的数据,是物理量的值。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有误差,所以得校正。校正的方法是用多段模拟。用标准信号源测量2个或几个点。

网友A:
你可以在“内存”里,查找你想要的地址里的数据。

楼主:
呵呵,这个数据不是我所需要的数据啊。得转换一下。我不知道你熟悉cp1h吗?比如,我的位移传感器,0-500mm 输出 0-10v 。plc AD转换为 0-6000(#0-#1770) 也就是说0对应0 6000对应500,我希望能做转换。就是说500mm的时候读出来的是500.而不是6000

网友A:
可能不能直接读出来。需要你运算得出这个数值。你是在人机介面中显示此值吗?

网友A:
其实0——500MM对应的就是0——6000,那么1MM对应的就是12,你可以计算你所需的那个数值。

楼主:
是哦。的确是需要在人机介面中显示此值。呵呵。

楼主:
我倒是有点解决的思路,用功能块?ST?可惜我是免费版的CX-programer,据说不支持FB/ST

网友A:
如果是在人机中显示,你可以将CP1H读来的数值除以12就是所对应的实际距离了。60000/12=500MM。

网友A:
在人机中读取500MM这个数据的寄存器中的值就是了。
我只是给你举个例子。

楼主:
呵呵,知道啊,可惜人机界面中也不支持运算。

网友A:
可是PLC中支持运算啊,你看一下PLC指令手册的运算指令部分。

网友B:
不知道你的HIM是什么的?有的直接支持这种转换。如。深圳人机

网友C:
转换成BCD码而后运算.

网友D:
不是有个缩放的指令吗.SCL不知能不能转

网友E(2008-08-23):
自已做功能块,你的这个我曾经搞过,就是用有点像C语言似的做个功能块,然后采集出来就是你理想的数据,

网友E:
157356874,可以QQ交流,其实我们可以建个群,有空多交流心得,

网友F:
你用scl指令就可以了。

具体看指令手册,其中S AD转换数据(输入值);P1 参数起始(P1=0000,P2=0000,P3=500,P4=1770);R 结果(屏显示值)

以上数据根据你提供的,P最好用D,比如P1用D100,p2用D101,P3用D102,P4用D103,分别赋值,P1 P3 BCD码,P2 P4 Hex

网友G:
标定啊,我用CP1H做的称重系统就需要标定,俺的强项。
不知道你做什么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