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14故障

楼主(2008-02-26):
   各位帮忙指点一下吗,我买了个老西门子PLC214 但是发觉带时间继电器的控制程序下载的时候都出现问题,请问各位大侠门,是不是214的CPU这款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估计指令写的有问题吧

网友B:
有没有报警?比如,CPU214上的报警指示灯亮,或是程序编写有误

网友B:
通讯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C:
plc类型设定错误,在plc属性里选择符合实际的plc类型。

楼主:
感谢了,感谢了,是程序指令问题了.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