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报直流母线电压震荡

楼主(2008-02-26):
ACS800-01-0060-3+P901 带45kw空压机,运行一段时间报3130故障,复位后运行一段时间有报。一天有时候报一两回,有时候报好几回。电源为市电,而且更换过开关.到现场后,测量进线电流三相平衡,而且比较稳定。低速时直流母线很稳定一直再550V左右,转速高了直流母线电流就不稳定了,波动较大,拿万用表测量UDC+ UDC-,测量结果与变频器实际参数组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相差不大。怀疑为触发不好或者有灰尘接触不好,打开后测量触发没问题,然后重新拔插触发线上电后,仍然波动比较大。询问客户母线上还有其他整流设备吗?旁边有十几台大焊机工作,可能对电网有影响,客户说我这条线路负载才用50%左右呢,应该没问题。观察了有一个多小时吧,旁边柜子有台自耦降压启动的75kw电机切换,变频器跳闸报3130,跟客户说让他们仔细查找干扰源。不知道那位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可能是由于空压机为重载应用 转速升高后输出功率提高,造成的直流母线电压波动 更换为ACS800-01-0070-3 后试试

网友B(2008-04-05):
如果电源没有任何问题,细查整流桥

网友C:
十几台大焊机工作时对电网应该有影响的,你可以看看要是大焊机不工作时直流母排上的电压有没有波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电网波形和直流环节电压波形

楼主:
整流桥没有问题 我测试过三相输入电流,说明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