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做连加计算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08-02-26):
有一个项目,是天然气流量计算的.里面有很多连加计算.比如天然气组成成分有15种.就要将这15种分别乘以系数后相加.也就是说y=a*a1+b*b1+c*c1+d*d1+.......z*z1

请问用西门子PLC怎么计算最方便....我现在是n个加法块串起来的..这样做是可以做到但是有点烦.y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L a
L a1
*R
T MDa
L b
L b1
*R
T MDb
...
L MDa
L MDb
+R
L MDc
+R
...
最后结果在ACCU1中
或建FC调用

网友B:
写个函数,在自身累加

网友:
嘿嘿我之前就是这么弄的...但是还是觉得太烦了...所以.....

网友C:
呵呵,只要你编出的程序别人一看就能看明白,你自己编写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好程序!

网友D:
建议用地址指针写。

网友E:
把相关数据做成数据表,用指针循环相乘相加看起来程序会显得简洁。

程序中所有相同运算,一个循环下来搞定

网友F:
哎,怎么是西门子呢?何必捆饶
如果是贝加莱,你可用C,或者BAISC语言直接写成
y=a*a1+b*b1+c*c1+d*d1+.......z*z1,高兴写多长写多长。

别在折磨自己

网友:
呵呵··回楼上苦瓜兄

因为原来手头有一个现成的300.所以本想将就用。。。结果在这个上面发现太麻烦了。。。

实际项目早已经改成贝加莱2003的了。。。。

至于发这个帖子是想问下西门子碰到这个情况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毕竟连加还是比较常出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