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故障

楼主(2008-02-26):
伺服驱动器型号是MR-J2S-200A,之前用的很正常,今天突然出现"伺服电机故障",经检查之后发现驱动器的代码显示区没有任何显示,一般来讲,驱动器通电后不管有没有故障,代码显示区是有显示的.现在问题是没有任何显示,是不是驱动器的烧坏了,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会不会驱动器电源接线松了?

网友B:
   先测一下电源输入是否正常,若正常可能是伺服驱动器电源模块坏了。

网友C:
应该检查一下电源,是不是控制电源有问题。通常也不会坏的这么彻底。

网友D:
检查控制电源,即L11   L21 的接线是否正常, 没有显示一般都是控制电源电路故障导致的。外部电路没问题的话, 就得送维修中心维修了。

楼主:
已经更换了放大器,正常使用了,估计是电源电路出现故障。

网友E:
应该是电源模块有问题

网友F(2009-05-18):
可能电源板上电容坏了

网友G:
报的是几号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