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OMRON PLC

楼主(2008-02-26):
 初学OMRON PLC 请问应该下载什么样的OMRON编程软件和OMRON仿真软件配合学习

网友A:
CX-ONE
就够了!!!

网友B:
还是先用5.0吧
QQ 596716790

网友C:
用5.0加一个仿真软件即可了。但是不是所有的OMRON机型都可以用仿真软件仿真的。

楼主:
5.0加一个仿真软件
请问全称是什么,我好搜索一下

网友D:
我有7.0正版的,带模拟

楼主:
因是业余学习,所以想求一免费的

楼主:
CX-Programmer7.1怎么样?

楼主:
CX-Programmer7.1怎么样?可以仿真吗

网友E:
5.0

网友C:
CX-Programmer7.1可以仿真。

网友F(2022-01-19):
太大,找个绿色免安装的吧,CXP 9.3 绿色安装版,XP系统能用,不知WIN7,WIN10的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