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组织块问题

楼主(2008-02-26):
刚系统接触西门子,对那些组织块不太了解,请问一下象那些延时中断比如OB20吧,就是指在OB1执行一定时间后再去执行OB20吗,该如何启动OB20呀,为什么我启动后OB20的程序不执行呀,还有那些循环中断是指每间隔一定时间去执行一下吗,比如是OB35是每间隔100MS执行一下吗,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首先插入OB20,然后写点程序在OB20里边,设好中断参数,下载到CPU中,就行了

楼主:
中断参数在那里设呀 是在OB1掉用吗 可是不行呀

网友B:
OB会自动运行的。你在OB20编辑一段程序,它会延时运行

网友C:
在工作站的“硬件组态”中,双击CPU,找到时间中断的设置,然后设置好参数就可以了(前提是你要先加好时间中断组织块OB,如OB10,OB20等)

楼主:
还有那地方吗,我看了一下,没有设置参数的呀 只有设置优先级的,而且有的OB都是不显示的,这是怎么回事呀,象我现在用的是315的,循环中断的就只显示OB35,其它的都是灰色的,这怎么回事呀

网友D:
OB块的具体功能参照OB块说明书。
网上有下载!
我这儿也有一份,需要的话可以给你发一份

网友E(2008-10-07):
@西域教父

请发给我一份,谢谢!e-mail:kiana.xj@163.com

网友F:
如果是灰色的,那就是这种PLC不支持这个组织块,

提供多达四个在指定延迟后执行的OB (OB20 到OB23)。每个延时OB均可通过调

用SFC32 (SRT_DINT)来启动。延迟时间是SFC的一个输入参数。

当调用SFC32 (SRT_DINT)时,需要提供OB编号、延迟时间和标识符。

经过指定的延迟后,OB将会启动。还可取消尚未启动的延时中断。

延迟时间(同OB编号一起传送给SFC32的值,单位为ms)到期后,操作系统将启动相

应的OB。

网友G:
啊,ob都是不需要在ob1调用的,只要cpu支持,在硬件配置那就可以开启ob20了

网友H:
硬件配置里面可以对这些OB进行设置

网友I(2009-04-01):
初学者都会遇到的问题,300的功能太复杂了,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

网友I:
这个ob块说明书工控网里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