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在条形码检测应用的程序讲解

楼主(2008-02-26):
海为PLC与条形码阅读器TCD-8600通讯介绍:

    随着产品种类的丰富以及生产信息管理、物流管理的信息化的要求,众多产品生产厂家需要对每个产品加贴条形码标识。而如何正确识别这些不同产品,就成了能否胜利实现生产信息管理、物流信息管理的关健所在。利用Haiwell PLC及条形码阅读器组成的条形码检测系统可方便的实现这些要求。现就对这一系统应用作一介绍。如图:

    条形码阅读器按用途可以分为商用和工业用,条形码的种类相当多如:CODE39/CODE128/JPN等,具体可以看条形码相关的介绍文章。
    在商业上用一般与计算机相连,条形码阅读器作为主机,计算机被动接收数据,在工业上用一般与PLC相连,条形码阅读器作为从机,PLC作为主机,PLC在检测到物品到达阅读器位置(通过感应开关)先发送启动阅读器扫描命令给条形码阅读器,条形码阅读器将扫描到的条形码内容存在存储区,PLC再发送读命令将条形码内容读出,然后与设定的条形码内容进行比较,如果不正确,则可以进行报警或执行剔除机构剔除。
在选择条形码阅读器是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选工业上用的机型,应方便安装
    2、注意感应的距离和扫描窗口的大小,这2个指标很重要
    3、支持码的类型
    4、通讯接口、通讯协议、是否支持被动方式通讯控制等

一、海为PLC通讯特点:
    1、内置多种通讯协议: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都内置Modbus RTU/ASCII协议、自由通讯协议以及海为公司的HaiwellBus高速通讯协议;
    2、通讯端口可扩展:Haiwell PLC各种型号的主机均自带2个通讯口(一个为RS-232,另一个为RS-485),用通讯扩展模块可扩展至5个通讯口,每个通讯端口均可用于用于编程和联网,通讯端口相互独立,均可作为主站也可作产从站;
    3、极为便利的通讯指令系统:使您无论使用何种通讯协议都只需一条通讯指令便可完成复杂的通讯功能,编程简单而程序简洁,无须再为通讯端口冲突、发送接收控制、通讯中断处理等问题烦恼,可以在程序中混合使用各种协议轻松完成您所需的各种数据交换;

二、海为PLC与条形码阅读器TCD-8600通讯程序
    因为条形码阅读器TCD-8600的通讯协议是自定义协议,所以海为PLC采用自由协议与其通讯。例子以JPN码来说明,它的长度为13个数字。
    根据条形码阅读器TCD-8600说明书介绍,条形码是以ASCII码方式存放,控制命令如下:
1、扫描启动命令为:<ESC>A0,1<CR>,共6个字节为:
    V1000=1BH ————  <ESC>
    V1001=41H ————  A
    V1002=30H ————  0
    V1003=2CH ————  ,
    V1004=31H ————  1
    V1005=DH ————  <CR>
该命令无返回

读条型码命令为:<ESC>A1<CR> ,共4个字节为:
    V1006=1BH ————  <ESC>
    V1007=41H ———— A
    V1008=31H ————  1
    V1009=DH ————  <CR>
该命令返回:
    如果为空(无条形码或未扫描到)返回:<ESC>BR<CR> ,共4个字节
    如果扫描到条形码返回:<ESC>条形码内容 <CR> ,共15个字节

    因为命令的内容是固定的,所以可以将命令放在“初始寄存器表”中,“初始寄存器表”的内容会在程序下载是一起下载到PLC中并且为停电保持,如下图:

    要比较的条型码如:4020856165421的ASCII码也放在“初始寄存器表”中,根据生产产品的类型可通过触摸屏改变,如下图:
V1102=3034H ———— 04
V1103=3032H ———— 02
V1104=3538H ———— 58
V1105=3136H ———— 16
V1106=3536H ———— 56
V1107=3234H ———— 24
V1108=31H ———— 1

完整程序如下:

网友A:
能存多少种商品信息?

楼主:
TO:周公
    要比较的条型码是通过触摸屏设置到PLC中,这样能存多少种商品信息没有限制,如果将要比较的条型码存在PLC内,然后通过配方选择,则依PLC的内存空间而定,以13个数字条型码为例(占7个寄存器),100种条型码占700个寄存器,海为PLC的V区为2048个,所以一般完全能够满足生产使用。

网友B:
我公司有做过这样的应用,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0592-5806960,5806961朱先生

网友C(2017-11-20):
能把例程发一下?12426332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