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安装license时出错

楼主(2008-02-26):
安装时出现错误如图:
重新启动后安装,仍旧如此...
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恩,应该说是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时出现的错误

楼主:
解决了...
仍然是:在注册表中删除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也有这毛病,原来这么简单,我都重装系统一遍.

网友B:
老问题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