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08-02-26):
我想请问一下,s7-300软件中有没有分析程序的呀,有的话在哪里 我怎么没找到呀

网友A:
有一个仿真软件,可以安装的

楼主:
仿真软件中有吗,我怎么没看见呀,要不写出来程序都不知道对还是错

网友A:
S7-plcsim5.3下载一个,安装后就能仿真了

楼主:
我指的是分析程序对和错的那种,就是编译功能,有吗

网友B:
点击保存就可以啊。如果有错误,就保存不了

楼主:
晕 那我怎么知道错在哪里呀

网友C:
打开S7-300的编程软件,点击OPTIONS-SIMULATE MODULES便是仿真模块!

楼主:
我要的不是仿真,是检查程序错误的东西 相当于生成程序的功能

网友D:
程序错误对于STL,LAD来说,直接以红色字体表示。
对于SCL来说,编译后如果出现错误会以输出窗口的形式出现提示。

任何PLC的编程软件都不会检查用户的逻辑是否正确,只会对用户的语法进行检查。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SCL是什么方式呀

网友E(2008-08-17):
编译下载程序时就可以分析程序,你在编程时如果输入的程序的颜色是红色,就说明这段程序有错误了

网友F:
什么是分析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