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重量计算

楼主(2008-02-26):
请教有谁知道3*95平方+1*50平方的电缆1米铜材有多重。谢谢!

网友A(2009-07-20):
95平方电缆1米铜材有多重

网友B:
利用公式算一下不就行了吗?质量等于密度*体积!铜的密度是8.9*10的三次方千克每立方米!体积是截面积*长度!

上题的重量=95*10的负六次方*8.9*10的三次方=0.845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