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这个问题有些难

楼主(2008-02-26):
有台5.5KW的变频器,带动一台2.2KW的电机一直在20HZ以下运行,有时候会出现突然停车现象,约几秒后会自行运行。没有异常故障指示,让我觉得难,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运行给定不良???

网友B:
变频的启动信号是不是通过外部端子控制的,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C:
是什么控制方式?运行电流?电压?自己的问题都说不清楚,是让大家给你猜谜语?

网友D:
我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LG的,当时把 变频电机 设置成 普通电机 了。更改参数故障消除。

网友D:
LG-IS5系列的变频器,别的牌子的也许是这个原因。

网友E:
问题内容不够详细!

网友F:
说得不太详细,不过好像一般的变频器为了保证启动力矩什么的都有个最低运行频率的参数,可能正好运行在这个临界点附近吧,自动调频的时候低于这个参数就给停了,然后由反馈又回来加大频率又开起来啥的,大概就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