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表小于分表????

楼主(2008-02-26):
各位同行!!你们好!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们?为什么总表的数小于分表的???是这样"我公司现在在装了一个车间总电表三相四线制的,有互感器,穿一次,600/5A的,三个,是乘于120吧?要接地吗??以前已经接了,现在还要吗?

网友A:
应该乘30吧?

网友B:
"有互感器,穿一次,60/5A的,三个,是乘于120吧?"     不是吧

网友C:
应该是乘12吧!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D:
1.统计一下用电量,并校表和互感器;
2.检查有无偷电漏电;
3.乘于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