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是100KW,怎么启动?

楼主(2008-02-26):
我的电机是100KW,怎么启动?
     我的设备是100KW,只有星/角启动,行吗?《轻载启动》

网友A:
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够大,直接启动都没问题,星三角启动对75KW以上的电机效果不太好,用台固态软起动吧,现在价格也很便宜了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加频敏、加装固态软起动器

网友C:
一般大电机(相对而言)的起动方式有很多种,常用的方法:
1、星三角
2、自藕变压器
3、软起动器
4、变频器
   如果只图经济省钱,用1和2,用3和4保护多,价钱高些。   说的简单了点,仅供参考!!

网友D:
用自偶降压启动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E:
建议你不要用软起动,星-三角启动方式很好;

网友F:
要看你自己有哪方面的需要,
容量允许,省钱就星三角,
要调速,节能等就选后面的方式.

网友G:
  用自偶降压启动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H:
都是行家,我就不说了

网友I:
需要变频器的话
 找我
 正弦变频器

网友J:
什么型号的电机啊?
 投资少么用自藕变压器. 中等么用软启动器. 高等用变频.

自藕用下来应该最好维护的一种.

网友K:
星三角不省钱的,多了电缆不算钱呀?
有多少柜子直接放在机械边上的?

比较下来还不如自耦或差点的软起!!

楼主:
 那有没有这个方面的行业规定啊?
   100KW电机 变压器容量是够的。启动时是轻载。

网友L:
启动时是轻载,用星三角比较合适。

网友M:
同意上述观点。最好用软启或变频,如果舍得花钱。

网友N:
用自藕降压启动吧~

网友O:
100KW的电机用降压启动比较好些,这样安全系数大。

网友P:
大家好,我是新手,真诚请教各位高手.最近我接触到一台设备,公司买进一台旧的设备,左右传动分别是一台110KW的电机,JS126-8型三相异步电机,转速730转,和一台50KW的电机,本来我想采用Y-/\启动的接线方式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打开110KW电机的接线盒只有三个出线段子,也就是说只有出来三根线,打开50KW电机的接线盒,是有六个接线段子,但上面三个接线段子用铜条短接着,就在下面三个接线段子上引出三根接线,也就是说这两台电机在此以前是没有采用Y-/\启动的接线方式,而且在附表的这台设备的控制箱里就只有两个分别控制这两台电机的空气开关和接触器各一套,在下面的接线板上有很多小的接触器,也有时间继电器.整个控制箱线头零乱,而且看的出,有短路被烧毁的样子,但基本的接线可以看的出,不是Y-/\起动.当然在这个控制箱里,也没有其它任何附属的起动元件,比如说,自藕变压器,电阻等等之类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在此以前这台设备是如何起动的,我现在又采取什么样的启动为更好呢,谢谢

网友Q:
用软启吧,烧一台电机可就不划算了

网友R:
用软起动,变频

网友S:
软启动比较好

网友S:
软启动器应用基础知识
1.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2.什么是电动机的软起动?有哪几种起动方式?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2)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1至t2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
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3)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4)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
  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3.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q 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2)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
  (3)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4.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停车?
  电机停机时,传统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瞬间停电完成的。但有许多应用场合,不允许电机瞬间关机。例如:高层建筑、大楼的水泵系统,如果瞬间停机,会产生巨大的“水锤”效应,使管道,甚至水泵遭到损坏。为减少和防止“水锤”效应,需要电机逐渐停机,即软停车,采用软起动器能满足这一要求。在泵站中,应用软停车技术可避免泵站的“拍门”损坏,减少维修费用和维修工作量。
  软起动器中的软停车功能是,晶闸管在得到停机指令后,从全导通逐渐地减小导通角,经过一定时间过渡到全关闭的过程。停车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可在0 ~ 120s调整。
5.软起动器是如何实现轻载节能的?
  笼型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在运行中,定子线圈绕组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如电机工作电压不变,处于轻载时,功率因数低,处于重载时,功率因数高。软起动器能实现在轻载时,通过降低电机端电压,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机的铜耗、铁耗,达到轻载节能的目的;负载重时,则提高电机端电压,确保电机正常运行。
6.软起动器具有哪些保护功能?
  (1)过载保护功能:软起动器引进了电流控制环,因而随时跟踪检测电机电流的变化状况。通过增加过载电流的设定和反时限控制模式,实现了过载保护功能,使电机过载时,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2)缺相保护功能:工作时,软起动器随时检测三相线电流的变化,一旦发生断流,即可作出缺相保护反应。
  (3)过热保护功能:通过软起动器内部热继电器检测晶闸管散热器的温度,一旦散热器温度超过允许值后自动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4)其它功能:通过电子电路的组合,还可在系统中实现其它种种联锁保护。
7.什么是软起动MCC控制柜?
MCC(Motor Control Center)控制柜,即电动机控制中心。软起动MCC控制柜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输入端的断路器,(2)软起动器(包括电子控制电路与三相晶闸管),(3)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4)二次侧控制电路(完成手动起动、遥控起动、软起动及直接起动等功能的选择与运行),有电压、电流显示和故障、运行、工作状态等指示灯显示。
8.有的软起动器为什么装有旁路接触器?
  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
  (1)控制柜具有了两种起动方式(直接起动、软起动)。
  (2)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热损耗。
9.软起动MCC控制柜有哪些扩展功能?
  将软起动MCC控制柜进一步加以组合,可以实现多种复合功能。例如:将两台控制柜加上控制逻辑,可以组成“一用一备方案”,用于大楼的消防系统与喷淋泵、生活泵等系统。如果配上PC(可编程序控制器),则可以实现消防泵定时(如半个月)自动检测,定时自动关闭;加上相应的控制逻辑,则可以对消防泵及各个系统运转是否正常实施平时检测时,定时低速低水压(不出水)运行;在灭火时,则实施全速满载运行。将若干台电机加上控制逻辑组合,可以组成生活泵系统或其它专用系统,按需要量逐次打开各台电机,也可逐次减少电机,实现最佳效率运行。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实现多台电机每次自动转换运行,使各台电机都处于同等的运行寿命期。
10.软起动器适用于哪些场合?
  原则上,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目前的应用范围是交流380V(也可660V),电机功率从几千瓦到800kW。
  软起动器特别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需要软起动与软停车的场合。同样对于变负载工况、电动机长期处于轻载运行,只有短时或瞬间处于重载场合,应用软起动器(不带旁路接触器)则具有轻载节能的效果。

网友T:
启动时是轻载 ,用软启动器比较实用。

网友U:
自偶降压启动,软启动器

网友V:
变压器容量够大的话,那用星三角经济实惠,我同意

网友W:
你的变压器容量够大,用星三角划算点

网友X:
加频敏、加装固态软起动器

楼主:
有没有一个行业规定啊?

网友Y: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行规啊!

网友Z:
就用星三角吧!

楼主(2008-05-15):
在现场的应用中有没有什么硬性规定啊?

 比如:超过##KW不能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AA:
自藕用下来应该最好维护的一种. 比较经济实惠.。

网友AB:
还是用自藕吧  经济实惠

网友AC:
星三角启动对75KW以上的电机效果不太好。

谁来说说理由!

大菜鸟!

网友:
75KW以上的电机,即是时空载,启动电流也是很大,并且同时还需要有足够大的启动转矩来缩短启动时间;星三角启动转矩很小(最大60/100)我记不太清了....;所以我建议楼主,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自耦降压是首选。只代表个人拙见......

网友AD:
100KW的电机,启动电流不小了。建议加软起动器,不管控制还是保护,都能达到不错的效果~

网友AC:
如果是空载启动是没有问题的,我这里250KW用的都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
自藕变压器,软启动,变频器

网友AE:
这几种方法你都可以采用,星三角 、自藕变压器 、软起动器 、变频器啊!

网友AF:
昨天刚看到我们这里的一台180KW的电动机加频敏电阻启动的,用的接触器是正泰400A的

网友AG:
加频敏、加装固态软起动器吧,我这里的都是这样做的,是水泵电机80KW的

网友AH:
对:大鹏飞翔 关于软启动器应用基础知识
1.什么是软起动器?它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软起动器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
 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2.什么是电动机的软起动?有哪几种起动方式?
  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最简单,不具备电流闭环控制,仅调整晶闸管导通角,使之与时间成一定函数关系增加。其缺点是,由于不限流,在电机起动过程中,有时要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使晶闸管损坏,对电网影响较大,实际很少应用。
(2)斜坡恒流软起动。这种起动方式是在电动机起动的初始阶段起动电流逐渐增加,当电流达到预先所设定的值后保持恒定(t1至t2阶段),直至起动完毕。起动过程中,电流上升变化的速率是可以根据电动机负载调整设定。电流上升速率大,则起动转矩大,起动时间短。
该起动方式是应用最多的起动方式,尤其适用于风机、泵类负载的起动。
(3)阶跃起动。开机,即以最短时间,使起动电流迅速达到设定值,即为阶跃起动。通过调节起动电流设定值,可以达到快速起动效果。
(4)脉冲冲击起动。在起动开始阶段,让晶闸管在级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导通一段时间后回落,再按原设定值线性上升,连入恒流起动。
  该起动方法,在一般负载中较少应用,适用于重载并需克服较大静摩擦的起动场合。
3.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笼型电机传统的减压起动方式有Y-q 起动、自耦减压起动、电抗器起动等。这些起动方式都属于有级减压起动,存在明显缺点,即起动过程中出现二次冲击电流。软起动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的不同之处是:
  (1)无冲击电流。软起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
  (2)恒流起动。软起动器可以引入电流闭环控制,使电机在起动过程中保持恒流,确保电机平稳起动。
  (3)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4.什么是电动机的软停车?
  电机停机时,传统的控制方式都是通过瞬间停电完成的。但有许多应用场合,不允许电机瞬间关机。例如:高层建筑、大楼的水泵系统,如果瞬间停机,会产生巨大的“水锤”效应,使管道,甚至水泵遭到损坏。为减少和防止“水锤”效应,需要电机逐渐停机,即软停车,采用软起动器能满足这一要求。在泵站中,应用软停车技术可避免泵站的“拍门”损坏,减少维修费用和维修工作量。
  软起动器中的软停车功能是,晶闸管在得到停机指令后,从全导通逐渐地减小导通角,经过一定时间过渡到全关闭的过程。停车的时间根据实际需要可在0 ~ 120s调整。
5.软起动器是如何实现轻载节能的?
  笼型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在运行中,定子线圈绕组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如电机工作电压不变,处于轻载时,功率因数低,处于重载时,功率因数高。软起动器能实现在轻载时,通过降低电机端电压,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机的铜耗、铁耗,达到轻载节能的目的;负载重时,则提高电机端电压,确保电机正常运行。
6.软起动器具有哪些保护功能?
  (1)过载保护功能:软起动器引进了电流控制环,因而随时跟踪检测电机电流的变化状况。通过增加过载电流的设定和反时限控制模式,实现了过载保护功能,使电机过载时,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2)缺相保护功能:工作时,软起动器随时检测三相线电流的变化,一旦发生断流,即可作出缺相保护反应。
  (3)过热保护功能:通过软起动器内部热继电器检测晶闸管散热器的温度,一旦散热器温度超过允许值后自动关断晶闸管,并发出报警信号。
  (4)其它功能:通过电子电路的组合,还可在系统中实现其它种种联锁保护。
7.什么是软起动MCC控制柜?
MCC(Motor Control Center)控制柜,即电动机控制中心。软起动MCC控制柜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输入端的断路器,(2)软起动器(包括电子控制电路与三相晶闸管),(3)软起动器的旁路接触器,(4)二次侧控制电路(完成手动起动、遥控起动、软起动及直接起动等功能的选择与运行),有电压、电流显示和故障、运行、工作状态等指示灯显示。
8.有的软起动器为什么装有旁路接触器?
  大多数软起动器在晶闸管两侧有旁路接触器触头,其优点是:
  (1)控制柜具有了两种起动方式(直接起动、软起动)。
  (2)软起动结束,旁路接触器闭合,使软起动器退出运行,直至停车时,再次投入,这样即延长了软起动器的寿命,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还可减少软起动器中的晶闸管发热损耗。
9.软起动MCC控制柜有哪些扩展功能?
  将软起动MCC控制柜进一步加以组合,可以实现多种复合功能。例如:将两台控制柜加上控制逻辑,可以组成“一用一备方案”,用于大楼的消防系统与喷淋泵、生活泵等系统。如果配上PC(可编程序控制器),则可以实现消防泵定时(如半个月)自动检测,定时自动关闭;加上相应的控制逻辑,则可以对消防泵及各个系统运转是否正常实施平时检测时,定时低速低水压(不出水)运行;在灭火时,则实施全速满载运行。将若干台电机加上控制逻辑组合,可以组成生活泵系统或其它专用系统,按需要量逐次打开各台电机,也可逐次减少电机,实现最佳效率运行。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实现多台电机每次自动转换运行,使各台电机都处于同等的运行寿命期。
10.软起动器适用于哪些场合?
  原则上,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目前的应用范围是交流380V(也可660V),电机功率从几千瓦到800kW。
  软起动器特别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需要软起动与软停车的场合。同样对于变负载工况、电动机长期处于轻载运行,只有短时或瞬间处于重载场合,应用软起动器(不带旁路接触器)则具有轻载节能的效果。

内容的回复:

精彩,太明白了,大师很崇拜你。

网友AI:
我一般都用电阻器启的,分级动,因为我用的全是YZR电机

网友AJ:
对变压器没有影响,就用星-三角吧

网友AK: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变频器,不过有点不经济,但长远了想可比星三角省电,我指的是电网。还是用变频器综合考虑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