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威纶触摸屏通讯方法(补充)

楼主(2008-02-26):
采用MODBUS RTU的方式来通讯。
   19200.8.1.偶
具体的做法是:
1:485通讯(485 2W)或(485 4W)
      屏    PLC
      1 --- B
      2 --- A
2:232通讯
      屏----------PLC
      2 TX --- 4 RXD
      3 RX --- 5 TXD
      5 GND --- 8 GND

信捷PLC       威纶触摸屏(后面的地址是信捷XC系PLCmodbus地址)
信捷XC系PLC地址
M0----M7999          0X 0-----7999
X0----X511           0X 16384-16895
Y0----Y511           0X 18432-18943
S0----S1023          0X 20480-21503
M8000-M8511          0X 24576-25087
T0----T618           0X 25600-26218
C0----C634           0X 27648-28282

D0------D7999        4X 0-7999
TD0-----TD618        4X 1228-12906
CD0-----CD634        4X 14336-14970
D8000---D8511        4X 16384-16895
FD0-----FD5000       4X 18432-23432
FD8000--FD8511       4X 26624-27135

屏里的地址输入输出地址各+1
例如PLC的M0对就应屏里的0X1
         M1对就应屏里的0X2
         Y0对就应屏里的0X18433
         Y1对就应屏里的0X18434

网友A:
威纶触摸屏(后面的地址是信捷XC系PLCmodbus地址)

FC的呢?

网友B:
hao zhe zhong zhuan ye de tie zi ying gai da li ti chang !

网友C:
FC由于是早期的产品,只支持内部继电器M和数据寄存器W。
具体对应0X001---M0      4X001----W0
        0X002---M1      4X002---W1
        0X003---M2      4X003---W2
        ..........      ..........
        0X384---M383    4X2048---W2047
至于X,Y都可以用M线圈转换过来。
不过还是推荐用XC系列的PLC。

楼主:
 威纶触摸屏(后面的地址是信捷XC系PLCmodbus地址)

网友D(2008-04-22):
不错,和是乃的差不多

网友E(2008-07-24):
XC--E8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编程是这样吗?

LD M8000

MOV ID100 DO

MOV ID101 D1

MOV ID102 D2

MOV ID103 D3

MOV ID104 D4

MOV ID105 D5

MOV ID106 D6

MOV ID107 D7

END
这样编程,模块输入C0 VI0 如有输入信号在触摸屏里能显示出来吗?

问题浮浅,请回答。

谢谢,因第一次接触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E:
我的模拟量怎样从触摸屏显示出来。

谢谢。

网友F(2013-05-26):
学习了·····阿萨德

网友G(2016-08-17):
学习了·····大幅度方法

网友H(2016-09-24):
MODBUS的地址就是了

网友I(2016-10-31):
新手过来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