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冶金行业平整机的控制原理

楼主(2008-02-26):
大家好。本人想了解一下有关冶金行业里,带钢退火后整形用的平整机的控制原理和工艺流程。(越详细越好)。谢谢啦!!

楼主:
大家不要光看不回答呀。只要知道一点的,希望大家不要不吝指教。

楼主:
错了,是不吝指教。不好意思。

网友A:
跟冷轧机一样啊,只是下压量没那么大

网友B:
主要内容是张力调整

楼主:
我还是没有一点头绪,它的张力控制和 彩涂镀锌线上的类似吗?它是不是还要考虑延伸率呀?

网友C(2008-05-15):
平整机主要考虑的就是延长率。冷轧带钢经过退火后板带表面张力得到释放,经过平整机后,板带表面板形会进一步得到提高,同时,对板带的延长率进行控制调整,能最大幅度的提高板带产品的深冲压性能,现在冷轧后的薄板大多是用来做家电板,或汽车板,对深冲性能要求非常高,如果延长率控制不稳定,非常容易出现裂缝等残次。控制延长率,主要就是控制机架进出口的运动速度。

网友A(2008-06-25):
具体说清楚是平整还是拉矫哦,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平整没用张力的. 拉矫整才有控制延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