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恒流电源

楼主(2008-02-26):
本文关键字:驱动 恒流电源[/b]

如今,众多的便携电子产品均需要背景灯LED驱动器解决方案,其具有以下特性:直流控制、高效率、PWM调光、过压保护、负载断开、小型尺寸以及简便易用。本文将探讨每种LED驱动器的特性以及实现这些特性的方法,最后将说明具备每种特性的典型电路。

  直流控制

  LED是由电流驱动的器件,其亮度与正向电流呈比例关系。有两种方法可以控制正向电流。第一种方法是采用LED V-I曲线来确定产生预期正向电流所需要向LED施加的电压。其实现方法一般采用一个电压电源和一个镇流电阻器。图1说明了这种方法。如下所述,此方法有多项不足之处。LED正向电压的任何变化都会导致LED电流的变化。如果额定正向电压为3.6V,则图1中LED的电流为20mA。如果电压变为 4.0V,这是温度或制造变化引起的特定压变,那么正向电流则降低到14mA。正向电压变化11%会导致更大的正向电流变化,达30%。另外,根据可用的输入电压,镇流电阻的压降和功耗会浪费功率和降低电池使用寿命。

  第二种方法、也是首选的LED电流调整方法是利用恒流电源来驱动LED。恒流电源可消除正向电压变化所导致的电流变化。因此可产生恒定的LED亮度,无论正向电流如何变化。产生恒流电源很容易。只需要调整通过电流检测电阻器的电压,而不用调整电源的输出电压。图2说明了这种方法。电源参考电压和电流检测电阻器值决定了LED电流。在驱动多个LED时,只需把它们串联就可以在每个LED中实现恒定电流。驱动并联LED需要在每个LED串中放置一个镇流电阻,这会导致效率降低和电流失配。

  高效率

  便携式应用中电池使用寿命是至关重要的。LED驱动器如果实用,就必须具备高效性。LED驱动器的效率测量与典型电源的效率测量不同。典型电源效率测量的定义是输出功率除以输入功率。而对于LED驱动器来说,输出功率并非相关参数。重要的是产生预期LED亮度所需要的输入功率值。这可以简单地通过使LED 功率除以输入功率来确定。请注意:如果这样定义效率的话,则电流检测电阻器中的功耗会导致电源功率耗散。通过图3所示的公式,我们可以看出较小的电流传感电压会产生较高效率的LED驱动器。图4说明了选用0.25V参考电压的电源与选用1V参考电压的电源相比,二者的效率提高情况。较低的电流传感电压电源更为有效,无论输入电压或LED电流如何,只要其他条件相同,较低的参考电压都可以提高效率并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PWM调光

  许多便携式LED应用都需要进行光度调节。在LCD背光等应用中,调光功能可提供亮度及对比度调节。我们可采用两种调光方法:模拟与 PWM。利用模拟调光,通过向LED施加50%的最大电流可实现50%的亮度。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会出现LED颜色偏移并且需要采用模拟控制信号,因此使用率一般不高。以更低忙闲度向LED施加满电流可实现PWM调光。在50%忙闲度施加满电流可达到50%亮度。为确保人的肉眼看不到PWM脉冲,PWM信号的频率必须高于100Hz。最大PWM频率取决于电源启动与响应时间。为提供最大的灵活性以及集成简易性,LED驱动器应能够接受高达50kHz的PWM 频率。

  过压保护

  在恒流模式中操作电源需要采用过压保护功能。无论负载为多少,恒流电源都可产生恒定输出电流。如果负载电阻增大,电源的输出电压也必须随之增大。这就是电源保持恒流输出的方法。如果电源检测到过大的负载电阻,或者负载断开的话,输出电压可提高到超出IC或其他分立电路元件的额定电压范围。恒流 LED驱动器可采用多种过压保护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使齐纳二极管与LED并联。这种方法可以将输出电压限制到齐纳击穿电压和电源的参考电压。在过压条件下,输出电压会提高到齐纳击穿点并开始传导。输出电流会通过齐纳二极管,然后通过电流检测电阻器接地。在齐纳二极管限制最大输出情况下电源可连续产生恒定的输出电流。更佳的过压保护方法是监控输出电压并在达到过压分界点时关闭电源。如果出现故障,在过压条件下关断电源可降低功耗并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分页}}

  负载断开

  LED驱动电源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功能是负载断开。在电源失效时负载断开功能可以把LED从电源断开。这种功能在下列两种情况下至关重要,即断电和PWM 调光。如图2所示,在升压转换器断电期间,负载仍然通过电感器和捕获二极管与输入电压连接。由于输入电压仍然与LED连接,即使电源已经失效,就会继续产生一个小电流。即使很小的泄漏电流也会在很长的空闲期间极大缩短电池寿命。负载断开在PWM调光时也很重要。在PWM空闲期间,电源已经失效,但是输出电容器仍然与LED连接。如果没有负载断开功能,输出电容器会通过LED放电,直到PWM脉冲再次打开电源。由于电容器在每个PWM循环开始都部分放电,一次电源必须在每个PWM循环开始时给输出电容器充电。因此会在每个PWM循环产生突入电流脉冲。突入电流会降低系统效率并在输入总线上产生瞬时电压。而如果具有负载断开功能,LED就会从电路断开,这样,在电源失效时就不会存在泄漏电流,而且在PWM调光循环之间输出电容器都是充满的。实施负载断开电路时最好在LED和电流传感电阻器之间放置一个MOSFET。在电流传感电阻器和接地之间放置MOSFET会产生一个附加压降,其在输出电流设定点会把自身显示为一个差错。

  简便易用

  简便易用是相对而言的。在评估电路的简便易用性时,不但必须考虑初始设计的复杂性,而且还必须要考虑在未来进行快速修改并把电路用于其他有不同输入或输出要求的程序时需要做的工作。总之,滞后控制器非常简便易用。滞后控制器可消除传统电源设计中必需的复杂频率补偿功能。虽然频率补偿对于有经验的电源设计人员来说是小菜一碟,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就不那么轻松了。由于最佳的补偿随输入和输出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传统的电源设计不能实现针对不同操作条件的快速修改。而滞后控制器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从而在输出/输出条件改变时无需改变。

相关延伸:驱动 恒流电源[/b]

网友A:
不错的贴子.支持了.

网友B: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C(2008-10-28):
LED照明行业大家都看好,其电源驱动也是业界关注的焦点,配套高效率LED驱动电源意味着更省电,更有助于LED灯的普及,深圳华富信科技一直致力于此类产品的研发,目前已开发出从1W~50W的LED驱动器,效率高达85%~94%,带功率因数,谐波校正电路: 输入:180~280V 驱动10~32个1W LED串联,尺寸126x27x26 塑胶外壳,灌胶;效率>85% PFC>0.95 THD<20%
太阳能LED路灯专用LED恒流驱动电源:输入DC12V /24V;驱动5~6个3W LED串联,温升小
过温,过压,过流,短路,开路保护,软启动;防水;可带调光端口,可按照客户要求定做,经路灯工程客户批量使用反映良好! 欢迎联系:张先生:13632803956 truewealth@163.com

网友D(2009-04-30):
深圳金天源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生产能力强,技术力量雄厚,能高效地为客户提供全面的电源解决方案,能够快捷、周到地为顾客提供产品的全方位服务。自公司创办以来,已成功的开发出大、小功率的各种开关电源几百十种,并成功地进入国内许多著名知名企业 。
公司凭借在稳压电源及LED开关电源上的丰富开发经验、雄厚技术力量、严谨的质量管理、先进的设备、精耕细作的作风、以人为本的态度,打造出具有卓越品质的高科技产品。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优质、安全、节能、环保、稳定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
现在又新推出了高功率LED恒流驱动、远程电源控制器.该远程电源控制器安装简单,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工业区、物业管理、以及中大型宾馆酒店的远程电源管理。该远程电源控制器现广泛用于广州地铁站,将大量的用于全国地铁隧道的改造工程。使用该产品将会使电源线路大大的简化,成本也将大幅的降低、更是能体现管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公司立志引领LED节能驱动电源行业冠军,确保为客户提供最好的LED驱动电源方案,与您一起共创双赢。

网友E:
不错的贴子.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