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就地无功补偿

楼主(2008-02-26):
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就地补偿电容器对其进行无功补偿
请教各位老师:电容器容量的计算公式?

网友A:
1、Q = UU2πfC
2、C = Q/2πfUU

网友B:
告诉你最简单的一个估算办法:1.测量电机的实际运行电流,变化负载估计一个平均电流;2.测量电流与铭牌电流比较,可得电机大概的有功功率,由此可算出有功电流;3.测量电流减去计算的有功电流,所得结果就是要选的电容器的电流。
  比如一台75KW电机,负载是水泵,测量电流140A;铭牌电流150A,可得此时电机的有功功率约70KW,有功电流约106A,140-106=34。
  结果是选34A的电容或选20KVar左右的电容器。
  按此方法选的电容器在欠补偿范围,其余的补偿量由集中补偿完成。

网友A:
   “测量电流140A-有功电流约106A = 34”

1、这个算法是错误的,偏离太大;
2、若功率因数为0.8,则:无功功率Q = 3/4P ,相无功功率Qx = 1/4P ;
3、相电容Cx = Qx/2πfUU ,U = 380V, 三相电容△接;
4、相电容Cx = Qx/2πfUU ,U = 220V, 三相电容Y 接;

网友B:
TO刘:我讲的是一个工程实例,已运行几年了。希望从理论到实践都弄通了再发文,千万别按你的想法做。

网友C:
我们没用过,也没见过3相380V补偿电容采用Y接。
补偿电容采用Y接通常用于非380V的高压系统。

网友D:
运行中电动机的无功电流基本无变化,变化的只是有功电流.就地补偿电容器容量以电机空载电流选择,电容电流一般为电机额定电流的25-40%,建议选择30%,不足由集中补偿完成.

网友A:
    TO   李纯绪:

1、“测量电流140A-有功电流约106A = 无功电流34”,正弦交流电是矢量,要按矢量求和的法则运算,你按算术求和的方法算是极其错的!
2、异步电机补偿电容的大小,首先要确定补偿的无功电流或无功功率;
3、在确定一相的无功电流或无功功率,然后计算电容的大小和接法;

网友A:
  “我们没用过,也没见过3相380V补偿电容采用Y接。”

1、3相补偿电容的接法,有两种:一种是△接,一种是Y 接;
2、380V补偿电容,在线电压380v低压供电系统,必须结成△接,如果采用Y 接,容量要按电压220v计算补偿容量;
3、220V补偿电容,在线电压380v低压供电系统,必须结成Y 接,如果采用△接,电容过压烧毁;

网友D:
不要说得那么深奥,以电机额定电流的30%来选择电容电流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只有高压电容我们才用考虑接法,低压的电力电容器都已接好.

网友A:
   “以电机额定电流的30%来选择电容电流就可以了.”

1、这又是一种估算的方法,和李纯绪的方法不同;
2、以电机额定电流的30%来选择补偿电容电流,没有错误可言,是一种经验估算的方法;
4、按照这个估算法,额定电流150A,补偿电流应该是150×30% = 45A ;

网友A:
  如果电机额定运行,功率因数是0.8,那么无功电流是额定电流的0.6倍,即60%;

网友A:
1、如果电机额定运行,功率因数是0.8,那么无功电流是额定电流的0.6倍,即60%;
2、额定电流150A,补偿电流无功电流应该是150×60% = 90A

网友E:
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就地补偿电容器对其进行无功补偿,电容器容量的计算公式
Q=P(tg∮1-tg∮2)不过在工作现场大体估算也是经常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B:
TO刘:你想怎么算都行,对不对自己知道就行了,总之我做工程设计是不会按你方法做的,我承担不起后果啊!
  我所说的是估算的一种方法,并不是严格的计算,因就地补偿只是工厂供电系统的一部分,当然也是无功补偿的一部分,只要不过补偿即可。
  我的估算结果与实际运行测量的结果证明是对的。

网友D:
http://wgbczz.tede.cn/2007/11/1101425J2007.html
1.如果你懂,不用我说你也明白!假如你不懂,我确没有能力说到你明白!这可不是教接一支日光灯所能说明白的.就地补偿电容器容量以电机空载电流选择,这对于专业电工来说是一个很浅见的问题!!!

 国家标准GB50052-1995《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第5.0.10条规定:“接在电动机控制设备侧电容器的额定电流,不应超过电动机励磁电流的0.9倍,其馈电线截面和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应按电动机一电容器组的电流确定。”上述规定与IEC标准831的规定相一致,其原因是为了防止当电动机切断电源后,尚未停止转动的过程中,由于电容器产生的自激磁造成的过电压,使电机受到损坏。
选择就地补偿装置容量QC的计算公式有二。

网友D:
http://www.qcpump.com/sheet/sheet12.htm
请根据上表所列数据计算下55KW以上电机按30%额定电流选择电容器容量有多少会过补或欠补(0.9以下)?

网友A:
转载:

补偿容量的选择

  国家标准GB50052-1995《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第5.0.10条规定:“接在电动机控制设备侧电容器的额定电流,不应超过电动机励磁电流的0.9倍,其馈电线截面和过电流保护装置的整定值,应按电动机一电容器组的电流确定。”上述规定与IEC标准831的规定相一致,其原因是为了防止当电动机切断电源后,尚未停止转动的过程中,由于电容器产生的自激磁造成的过电压,使电机受到损坏。
选择就地补偿装置容量QC的计算公式有二。

  (1)按电动机的空载电流选择 来源:www.tede.cn

来源:http://www.tede.cn

式中:QC—补偿容量,kvar;
  U—电动机额定电压,kV;
  I0—电动机空载电流,A
(2)按电动机补偿前后的功率因数选择 来源:输配电设备网

来源:输配电设备网

式中:P—电动机的额定功率,kW;
  cosΦ1—补偿前的功率因数;
  cosΦ2—补偿后的功率因数
  两种计算方法取得的QC值结果往往并不一致,如按第二种方法算出的QC值小于第一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则以第二种方法计算结果为准,如第二种方法算出的QC值大于第一种方法的计算结果时,以第一种计算方法算出的结果为准,补偿率KB=QC/P。
  对Y系列6kV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补偿容量和补偿率的推荐值亦可从表3中查得。
  表3中的QC值是按公式(2)取cosΦ2=0.95时计算出来的,为了充分利用制造厂现成规格的产品,QC增减±2kvar对补偿结果影响不大。另外,表3中查得的数值仍应与公式(1)计算所得的QC值相比较,如大于公式(1)计算结果时,仍以公式(1)的计算值为准。对YR系列异步电动机亦可用表3进行QC值的选择,作为参考。

网友A:
1、电机的额定电流Ie,功率因数COSΦ = 0.8,则SinΦ = 0.6 ;
2、此时的有功电流是 Ie×COSΦ ;
3、此时的无功电流是 Ie×SinΦ ;

网友A:
1、电机符合变化不大时,可按符合电流I,以及功率因数COSΦ,查表得SinΦ ,计算实际无功电流,确定补偿电容;
2、电机符合变化大时,可按小符合电流I,以及功率因数COSΦ,查表得SinΦ ,计算实际无功电流,确定补偿电容;
3、也可按空载电流的0.9倍的规定,确定补偿电容;

网友A:
1、补偿电流选大,补偿电容大,会出现过补偿,过补偿会降低线路功率因数;
2、过补偿,电容电流会造成电网电压上飘,电压不稳;
3、由于电机的无功电流是变化的,为了不出现过补偿的情况,所以补偿电流以最小无功电流计算;
4、由于电机电压不变,所以励磁电流不变;
5、电机空载时的电流,90%是励磁电流,即无功电流,所以以空载电流的0.9倍作为无功电流计算补偿电容,是科学的,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F:
 三相异步电动机使用就地补偿电容器,

我早就想用了,可至今没用;

  主要原因是:

环境不好,怕引起火灾。

网友A:
如果知道无功电流Ig,则补偿电容C可按下式计算:
1、三相的无功功率Q = √3×U×Ig;
2、一相的无功功率Qx = 1/3×Q = 1/√3 ×U×Ig;
3、相电容Cx = Qx/2πfUU =(1/√3 ×U×Ig)/2πfUcUc = Ig/2√3πfUc, Uc = 380V, 三相电容△接;
4、相电容Cx = Qx/2πfUU =(1/√3 ×U×Ig)/2πfUcUc = Ig/2πfUc, ,Uc = 220V, 三相电容Y 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