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楼主(2008-02-26):
     我这里有一组可控硅坏了,型号是  T1501D,      谁知道这种可控硅型号的含义,那里会买上,用什么可以替代,

      是平板式的,大功率调压用的

楼主:
  弟兄们,不能看死不救吧

楼主:
  我搜了可搜不到

网友A:
   实在找不着,就改:找《半导体变流技术》类资料现学现卖。
确定整流器的接线型式,查整流器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输出电压及输出电流,计算你所需管子的参数,注意一定要留有余量,在电器(工业品)经销商处购平板式可控硅。

网友B:
到卖零件处去问.

网友C:
我这里有  13288018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