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的起动问题

楼主(2008-02-26):
两月前,安装了一套软起设备,带95KW绕线式电机,前几天,出现一个问题,在起动时电机轰鸣,剧振,起动不起来,要想起动必须把电机转子旋转一个角度,才能正常起动.也就是说,电机存在一个死区位置,在这个位置就起动不起来,在别的位置就很正常起动,有见过这种现象的吗?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楼主:
刘老师在吗?帮个忙分析一下,我光见过手电钻转子有问题了,用手转一下,碳刷接触好了才能转,这么大的电机也这样,第一次见过,要说板子不好在别的位置很轻松就起动起来了.晕了....

网友A:
应该是碳刷或滑环问题

网友B:
还没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C:
绕线的故障很难判断,是不是你的电机轴承有问题?

网友D:
"两月前,安装了一套软起设备,带95KW绕线式电机"  什么软起设备啊?绕线式电机一般是在转子回路安装启动设备啊?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E:
转子绕组有一组开路。

网友F:
  “在这个位置就起动不起来,在别的位置就很正常起动”

1、只能是电机结构、安装问题,例如气息不均匀!
2、如果是手动一下,才可启动,也许是转子绕组有一组开路;
3、如果是手动一下,才可启动,也许是三相可控硅电路不对称的缘故;

网友G:
应该是启动缺项了,看看晶闸管有烧毁的没有!

网友H:
顶!转子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