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变频器报OU,

楼主(2008-02-26):
一变频器上电后,如果不立即运行,一分钟就会报OU,如果上电后立即运行什么故障也没有.停机后一会也报OU,换了驱动板,主控板,没用,还有什么可以换的能解决问题

网友A:
你是什么牌子的?
在报OU后是否还可运行?

网友B:
感觉是 电容的问题
查一下电容的容量是不是变小了

网友C:
不知道,没碰过

楼主:
报OU后就不能运行了,要在报OU之前点运行按钮才能正常开机,否则一会就报OU.停止时也是,停止运行后一会就报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