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伦茨变频器8212

楼主(2008-02-26):
本人有一台伦茨8212变频器,模块V相击穿,驱动电路V相上下桥铜箔烧断,一贴片二极管坏,直流正极到开关电源连线烧断,线路板爆,同时把驱动电路U相上下桥3120烧坏,开关管坏,厚膜坏,换开关管和厚膜,修复驱动电路后送电,(没装模块),报OC2接地,请教各位同仁,哪里还可能有故障?

网友A:
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有LENZE问题可以找我,zhangxiaotinglovesk@yahoo.cn qq:781363176

楼主:
请教电流检测电路在哪里 HYB11  HYB12 还是 HYB13?谢谢

楼主:
那HYB11  HYB13起什么作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