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谁知道热电阻的检测方法

楼主(2008-02-26):
单支型三线制的热电阻怎么测量电阻值?

网友A:
最简单的测量方法:拿个万用表打到欧姆档,测电阻异端的电阻值啊
异端用万用表测一下相互的电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B:
有两根线之间阻值几乎为零,另一根与这两根线有一定的阻值,这要看电阻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