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问组态王的内存数据可以与PLC的内存数据交换吗

楼主(2008-02-26):
请问组态王的内存数据可以与PLC的内存数据交换吗,比如说我用组态王的内存实数存储参数,然后再把这些参数传输给PLC的内存.谢谢!

网友A:
再通过IO变量可以的.不过PLC一般只接受整数.

楼主:
请多指教!比如定义一个变量名为"运行速度"的内存整数,如何把这个内存整数传送给PLC(三菱FX)的D200.
另外:组态王的内存数据好象只能读不能写吧,这样就使得内存数据不能用作数据输入了.

网友B:
内存数据是可读可写的。你要向plc中写入数据,你需要建立一个io变量,然后把内存的数据赋值给这个io变量就可以向plc中写入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