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数控无显示

楼主(2008-02-26):
  开机,屏幕背光灯亮,就是不显示文字。想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看看系统有没有启动
若果确信启动了,那就要查一下TFT的信号线。

楼主:
   最后等华中数控维修人员来修,他将CF卡重写程序后OK了。以前,我没有接触过这种靠CF卡启动系统的。各位同仁高手,有没有见过其他数控采用此结构的。大家互相交流一下,此数控软硬件的构成。

网友B:
对国产的系统了解少了点.

网友A:
操作系统在CF卡上。华中的数控系统是基于DOS平台的。大多数存储介质在读写时调电都可能造成存储介质损坏。所以,关机时一定要小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