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相四线电度表反转?

楼主(2008-02-26):
进线电源的相序反了会使电表反转吗?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A:
机械式的会反转,数字式会测不准。

网友B:
互感器接线不对会使电表反转.

网友C:
同意上述说法。检查接线

网友D:
这样好呀,可以省电

网友E:
不只是省电,看来 供电局 得给你钱了

网友F:
   是不是供电局给你钱了?

网友G:
那供电局的就发不到奖金了.

网友H:
一定是接线接反了,

网友I:
机械式的是电流互感器那两根线接错了,互换就行了

网友J:
如果这样当心供电局安偷电处理得不偿失

网友K:
互感器安装方向不同(p1与p2)

网友:
想赚供电局的钱啊!

网友L:
接线错误

网友M:
使用两相设备时三相四线电能表反转

网友N:
不是相序错了,相序错是不会反转的,你看电工接三相四线表时难道还带个相序表定相序?反转一般是电压线和电流线接反了(如果有互感器的话)如果没有互感器是不容易反转的,除非你负载侧有发电设备。

网友O:
有吊车类的电器会让电表反转,我碰到过这个问题
同意 我是低手的看法

网友P:
同意<我是低手>的说法.

网友Q:
吊车类的电器是什么型号的电器?

网友R:
互感器的电流相序接反了,再换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有发电的设备接入的话也会使电表反转的

网友S:
阿哈  你发财了

网友T:
是三相火线到电表那头没有对应上.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查了好久

网友U:
反转一般是电压线和电流线接反了(如果有互感器的话)如果没有互感器是不容易反转的,除非你负载侧有发电设备。

网友V:
我们单位的无功表在供电部门改相序后,反转,但数字还是增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过请大家不要开玩笑。我补充一下:电能表是经过互感器的,接线正确。我把电能表的三个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反接后电能表正转了。

网友W:
那原来的进出线不对了

楼主:
原来的接线是正确的,由于进线的电源相序接反了(别人接的),我不得不把互感器的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反接,这样电度表才能正转。

网友X:
哈哈!!!!相序接反了

网友Y:
相序接反了

网友Z(2008-03-30):
下面引用由我是低手在 2008-2-29 16:25:00 发表的内容:
  不是相序错了,相序错是不会反转的,你看电工接三相四线表时难道还带个相序表定相序?反转一般是电压线和电…
--------------------------------------------------------------------------------------------
同意

网友AA(2009-05-19):
互感器

接线错误

网友AB: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过请大家不要开玩笑。我补充一下:电能表是经过互感器的,接线正确。我把电能表的三个电流线圈的进出线反接后电能表正转了

其实是一次侧反了,也就是P1、P2反了,不是相序错了,相序错是不会反转的。请检查一下,然后方便时回个帖。

网友AC:
三相四线的电表反转有很多原因

网友AD(2009-07-13):
我的电气是新的    可是电表走的很快   我该了相序可是有是正转有时反转   为何

网友AE:
三相四线的电表反转有很多原因 ,如果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接入不对应的话,不仅仅会造成电度表反转,随接法不同有时也会使电表不转,一般是接入3个电压元件,2个电流元件。

网友AF(2010-04-21):
我有同感。真的会反转。有时正传又是反转。我已反复接线反复调整。可还是不行。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