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常电机为什么两相电阻很小?

楼主(2008-02-26):
前段时间我们维护时发现,200KW正常工作的电机,在拆掉短接片后,测量两相之间的电阻只有1欧姆,不知这样的电机内部结构是怎样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感性负载而已

网友B:
1欧?200KW的电机??
你用什么测量的呀,不要告诉我使用万用表还一边转电机哦!!

网友C:
两相之间的电阻?
什么意思,是两个绕组之间吗,只有1欧,那短路了。
是一个绕组的两个头之间的话,测的仅是绕组的内阻,是很小的。

网友D:
2相之间电阻只有1欧,不太明白。如果测绝缘可以用摇表啊!

网友:
将短接片取下,两相之间电阻应该是无穷大的....假如加上短接片,如做星星或者三角连接.两相之间出现电阻,非常小.是正常的.

网友E:
同意感性负载的说法,不能用纯电阻的原理去计算电动机的数据,感性负载+反电势的作用不会让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很大

网友F:
大功率电机直流电阻都不大

网友G:
这是对的啊,因为200KW的电机用的漆包线的线径粗啊,所以阻值就小嘛。

网友H:
功率越大,电阻越小。

楼主:
感谢广大网友的热情回答,从电机里引出的六个线头,测了A相和B相之间的电阻,当时用万用表的量通断档量的,确实是通的。而这个电机是正常的!所以就感到纳闷,特来请教一下!

网友F:
连接片全部拆除了?电机型号?

网友:
下面引用由2008atg在 2008-2-27 12:27:00 发表的内容:
  同意感性负载的说法,不能用纯电阻的原理去计算电动机的数据,感性负载+反电势的作用不会让电动机的空载电流…
--------------------------------------------------------------------------------------------
楼主的短接片都取了,哪里来的空转空载....

网友I:
用万用表测200KW电机直流电阻!开玩笑。200KW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应是mΩ级,万用表怎能测出,如果测出有1Ω的电阻,
这台电机就不能用了。
  200KW电机,电流约400A,在1Ω电阻上的压降是400V,你的这台电机还有功率输出吗?

网友:
楼主并没有说明是什么仪器.不过经楼上提醒.也是哈.....

网友C:
下面引用由牧力在 2008-2-27 19:25:00 发表的内容:
  感谢广大网友的热情回答,从电机里引出的六个线头,测了A相和B相之间的电阻,当时用万用表的量通断档量的,…
--------------------------------------------------------------------------------------------
楼主仍然未说清楚,测量的到底是什么,拆掉了短接片,三组绕组,六个头尾,A相和B相是什么概念,电动机与控制柜之间的电缆未拆除吗?

楼主:
外部所有连接电缆都拆除,测量从电机里引出的六个头尾之间任意两个之间的电阻,阻值都是差不多的,很小!

网友I:
牧力:叫你孩子别委屈啊!基础知识差,要好好学习。200KWW的电机其直流电阻应在1/100Ω的范围,1Ω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
1欧,把你万用表两个表棒直接短接也得有个将近1欧吧,要是电池电量不足时还会再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