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热电阻具体是什么热电阻

楼主(2008-02-27):
一般在工控图上看到热电阻用"Z"表示就完了,可今天我看到这个工控图,却用DZ表示,请问,DZ到底是什么热电阻啊?
  谢谢!

网友A:
   工业用热电阻分铂热电阻和铜热电阻两大类。热电阻是利用物质在温度变化时自身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受热部分(感温元件)是用细金属丝均匀地双绕在绝缘材料制成的骨架上,当被测量介质中有温度存在时,所测得的温度是感温元件所在范围内介层中的平均温度。
   工业用热电阻作为测量温度的变送器,通常和显示仪表、记录仪表和电子调节器配套使用,它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从-200~+850℃范围内的液体、蒸气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的温度、防爆结构适用于防爆场合。

楼主:
谢谢你!
  我想知道,DZ热电阻具体是哪类?比如,属于什么热电阻,他主要应用什么场合?或者是它指的一个什么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