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缆问题

楼主(2008-02-27):
请教各位老师:
  YJV-3*50+E25SC80 各个的含义

网友A:
YJV-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3*50-3根50平方的电缆
25-一根25平方的电缆(这一根一般做零或接地)
SC- 穿焊接钢管敷设
80-钢管直径80

个人理解!

网友B:
手册上有!

网友C:
同意2楼的。

网友D:
同意2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