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怎样区分

楼主(2008-02-27):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怎样区分高压和低压?

网友A:
1000v以上为高压,1000v以下为低压,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书上说的是交流1200V以,直流1000V以上是高压。可是现在在公司里面看到的安规上面又说的是设备对地电压250V以上的叫高压,不知道哪个对

网友B:
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权威定义

网友C:
那3.5KV,6.3KV,10KV,叫不叫中压??

网友D:
交流1200V以上,直流1500V以上为高压

网友E:
因该是相对环境来区分吧,比如说24v安全电压,但在阴暗潮湿而且周围是金属的环境中,24v还是不是安全的!

网友F:
我只知道1000V交流就算高压。直流好象是1500V

网友G:
电压的高低是相对来说的,一般来说500KV以上是超高压,110KV-500KV算是高压,35KV到110KV算是中压,35KV以下是低压。但相对于24V的电压来说,220V就是高压了,电压的区分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都是相对具体的环境而说的!

网友H:
看行业、设备。

网友I:
 交流1200V以上,直流1500V以上为高压

不会,学习!

网友:
楼上的说的基本没错

网友J(2011-05-10):
一,对地电压250V以下的为低压;

二,对地电压250V及以上者为高压。

网友K:
安全规程规定

第4条 电气设备分高压和低压两种:高压:设备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上者;低压:设备对地电压在250伏以下者。

网友L:
呵呵!顶下13楼的,完全正确!

网友M:
现在新的规定出来了,220V以下为低压,380V到10KV为中压,10KV到6.6KV为高压,110KV以上为超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