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2维修实例

楼主(2008-02-27):
  一台松下FP2的PLC,出现有一个输出继电器不受控,一通电就处于常闭状态.
  打开后盖检查输入输出板,发现靠近输出继电器位置有一个贴片式三极管烧炸,量其三个脚电阻,发现已经短路,检查电路,该三极管正是控制着有故障的输出继电器.由于在当地无法找到该型号贴片三极管,看来只有用其他型号的代换了.但无法得知该元件的参数,只好通过其应用来分析其参数了.
  该三极管是用于控制输出继电器的通断的,根据输出继电器的参数,其电流不超过200mA,工作电压不超过24V,再通过测量板上其他同型号的元件得知该三极管是NPN型的,所以决定用9013(VCEO=30V,I=500mA)型三极管代换.由于封装形式不同,9013不能焊接在原来的位置上,只好把9013放在其他空的地方,然后把三个脚用细导线引到原焊点上,注意新旧两种三极管的三个功能脚要一一对应.
  通电测试,该输出继电器不再常闭,装回机器测试,控制正常,修复成功!

网友A:
简单方法 可以换个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