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使用S系列I/O进行扩展的路线图

楼主(2008-02-27):
    S系列I/O产品是北京西姆宏公司针对工业测控中组态软件和PLC应用日渐广泛而设计生产的新一代智能化I/O产品。S系列I/O产品依据不同的型号可以向使用者提供模入(AI)、模出(AO)、开入(DI)、开出(DO)等现场信号输入/输出通道,其适用范围为常规工业秒级测控应用。
    S系列I/O产品采用RS485总线通讯方式、支持标准MODBUS-RTU通讯协议。因此,西门子S7-300在使用S系列I/O产品进行扩展时,首先需为S7-300(例如CPU 315-2DP)配接通讯模块CP340(6ES7 340-1CH00-0AE0)或CP341(6ES7 341-1CH01-0AE0),二者在使用中的区别仅在于最高通讯速率,CP340与S系列I/O通讯的最高通讯速率为9600 bps,而CP341与S系列I/O通讯的最高通讯速率为38400 bps。

    图1  西门子S7-300使用S系列I/O产品进行扩展示意图

楼主:
    不论是使用CP340或是CP341,西门子S7-300都可以用RS485总线方式挂接全系列的S系列I/O产品,挂接的站个数可从1个站至32个站,接入AI及DO点最多可达512点(每个站16点),接入DI点最多可达1024点(每个站32点),接入AO最多可达256点(每个站8点)。

楼主:
    为了减少用户繁琐的底层调度编程工作和更好的使用S系列I/O产品,北京西姆宏公司特别针对西门子S7-300挂接S系列I/O编制了相应的S7-300支持程序,通过使用支持程序(用户无需自己对S7-300编程!只需定义一下挂接S系列I/O站的个数,各站的型号等几个简单的参数),就可在S7-300的数据块中得到所有I/O数据的映像,用户对I/O的操作(读出或写入)也仅仅只是对S7-300的数据块中相应单元进行读或写而已。

网友A:
楼主,价格怎么样

网友B:
LEOO1984:价格可参阅西姆宏网站www.xmson.com.cn

楼主:
S7-300在运行上述S7-300支持程序后,将以循环的方式,经由CP340或CP341,周而复始地对于所挂接的S系列I/O站进行I/O数据的上传及下达,其循环的周期和所挂接的S系列I/O站的个数相关。在最多挂接32个站的情况下,一至二秒左右即可将全部I/O站采集或输出控制完毕。

楼主:
对于使用CP341的用户而言,由于上述S7-300支持程序中MODBUS-RTU通讯协议包括CRC校验部分由北京西姆宏公司自行编制,用户不再需要定购CP341的MODBUS Master装载驱动程序(6ES7 870-1AA01-0YA0),而该装载驱动程序的售价超过八千元人民币。

楼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门子S7-300使用S系列I/O扩展是经过串口进行的,并不妨碍用户根据工程需要而使用S7-300本身的各种扩展模块。

楼主:
那么,就用户而言,西门子S7-300使用S系列I/O进行扩展能为使用者带来哪些益处呢?首先,常规的采集控制项目多数可将其采集控制I/O点分成一般的秒级采集控制点和需要特别关照的譬如高速的或必须个别处理的采集控制点,而前一种采集控制点的数量通常又比较多,这类场合就为S7-300使用S系列I/O进行扩展提供了用武之地,特别是模拟量较多,比如热电偶,热电阻及两线制变送器信号较多的场合则更为适用。因为该方案不仅能节约相应的硬件成本,而且可以令使用者免除这类秒级采集控制点(几十至几百个)的编程调度之苦,且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构建项目的核心工作。

楼主:
其次, CP340或是CP341,都是电隔离的产品,S系列I/O产品本身又提供了现场信号的隔离功能和独立的供电电源,这样S7-300本体与这类秒级采集控制点就只通过一条隔离的RS485总线(屏蔽双绞线)相联系,因而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降低S7-300采集控制项目的复杂成度。并且通过S系列I/O进行扩展的这类秒级采集控制点都是可以脱离S7-300而独立设置及功能检查和精度校验,只要把连接到CP340或是CP341上的RS485总线电缆拔下再转接到普通个人电脑上并使用北京西姆宏公司提供的《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就可以轻松实现。而这项工作只要稍有普通数显仪表的使用经验即可胜任,这也为将来项目投运后这类秒级采集控制点的现场维护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网友C:
这东西根本就没有技术含量,还卖这么贵,

楼主:
关于S系列I/O产品的基本性能特点及使用要点,以下再多说两句:
●  为了节省底层编程工作量,S系列I/O产品上都嵌入了微处理器,业已智能化、集约化并能自行工作。因此用户在使用时,只需向S系列I/O发送输入输出指令及回收S系列I/O的指令响应,而无需具体操心或干预S系列I/O输入输出、尤其是模拟量采集输出的执行过程。这将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工控软件底层编程工作量和方案实施工程师对硬件底层所需的熟悉程度。以模入(AI)产品为例,各种常规工业现场信号(电流,电压,热偶,热阻)及两线制变送器信号均可直接输入,简单设置后,用户看到的数据就已是计算处理完毕的工程量值(譬如温度量就是XX摄氏度,压力量就是XX兆帕),用户在上位机组态时,可直接拿来显示使用,而不用和A/D值再打交道。当然,如果用户需要较高分辨率的场合,用户也可将模入(AI)产品的信号标度设置为-9999~+9999,此时模入(AI)产品可提供超过14位的A/D分辨率。

楼主:
● S系列I/O产品使用前的准备工作是很简单的。使用北京西姆宏公司提供的《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可对其方便的进行预设置,DI/DO站设置了通讯速率和通讯站址后即可工作,AO站除了设置通讯速率和通讯站址外需设置模出信号的标度,而AI站因为是万能混接输入,则还要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设置每个输入通道的信号类型(电流、电压、热偶、热阻)、信号方式(比如电压信号是0~5V还是0~10V或者是0~100mV等;热偶信号是K型还是S型或者是T型等)、是否开方、是否滤波、信号标度范围、是否修正及热偶信号的补偿方式(内补、外补)或热阻信号的线制(三线、两线)等参数,以保证传送上来正确的工程量值。另外,对于使用两线制变送器的用户,S系列I/O产品也有相应的内供电型号供使用者方便的挂接并上传工程量值。设置无误后,即可把经过设置后不同型号的S系列I/O前端通过RS485总线串接起来,并接入上位工控机或PLC共同构成计算机采集控制系统。

楼主:
图2 《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参数设置画面

网友D:
东西可靠吗,经常见你发的类似贴子

楼主:
●  S系列I/O产品易于使用的特点表现于设计时就充分考虑了工控场合的实际情况,其DI 站(13XX、33XX)可通过跳线来选择空接点或有源24V通断信号;其AO站(15XX、35XX)模出信号不仅内外隔离,而且模出通道之间也隔离;其AI站中专门挂接两线制变送器的型号(12XX、32XX)则不仅内供电、连线方便,而且每个输入回路中都串有可恢复保险以防止某一路现场短路影响到其它采集回路;其AI站常规的型号(11XX、21XX、31XX)则可将工业现场不同类型、方式或幅度的信号(比如K、T、S、Pt100、Cu50、0~5V、-10V~10V、0~100mV、4~20mA)都混接输入到一个站中,并且在输入0~5V、4~20mA等电压电流信号时,通常不必考虑这些电信号彼此是否共地的问题,举例而言,16节电池串联成放电回路,现需测量每节电池的放电电压,用一个16通道的常规AI站就可以了。

网友B:
兵仔:其实,在大多数的工控场合,高技术含量、新颖的、创新性的应用是不多的,无非是以成熟的技术解决现实的问题,而以省心、省事、省钱为考虑重点罢了。用合适的方法解决适合的问题,也就够了。

楼主:
● S系列I/O产品易于使用的特点还表现在测试功能完备。用户在将S系列I/O产品接入上位工控机或PLC之前,即可利用本公司提供的《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在计算机上对每一个挂接在RS485总线上的S系列I/O站进行完整全面的硬件功能检查和精度校验,使用户得以在开始上位工控机或PLC的工作之前,就能够确定所有的输入输出I/O通道是否硬件功能正常或精度满足要求,从而排除工控项目进行中经常碰到的软硬件问题纠缠在一起的烦恼。对于上接PLC的用户,北京西姆宏公司还特别设计了S9104隔离转换器,用于将S系列I/O产品接入PLC,该转换器除了隔离现场的功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切换开关切换为S系列I/O测试状态,用户可在不动连线的状况下,就能脱开PLC而使用普通计算机的RS232口对所挂接的S系列I/O产品进行功能检查和精度测试,这就大大的方便了现场调试工作。

网友B:
不怕下雨的风:在实际应用中,可靠性是不错的.

楼主(2008-03-28):
图3 《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I/O测试画面

楼主:
S系列I/O产品有多种规格可供用户选择,需要分布式安装的可选择S系列I/O前端,需要集中式安装的可选择S3000系列可配置I/O单元,需要模拟量现场数显的可选择S2108或S2116型巡测数采器。S系列I/O产品现有型号如下:
★ S1XXX系列I/O前端(模块化)
S1104    4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8路报警输出。
S1108    8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4路报警输出。
S1116    16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
S1204    4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 8路报警输出。
S1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8路报警输出。
S1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
S1316    16路开关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信号输出。
S1332    32路开关信号输入。
S1416    16路开关信号输出。
S1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信号量输出。

楼主:
S1XXX系列I/O前端

网友B:
大鹏飞翔: 发分资料供参考,望查收.

楼主(2008-05-27):
★ S3XXX系列I/O单元卡件及安装机箱(3U欧式)
S3108 8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4路报警输出。
S3116 16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
S3208 8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8路报警输出。
S3216 16路两线制(4~20mA)变送器专用输入,内供电。
S3316 16路开关信号输入,8路开关量信号输出。
S3332 32路开关信号输入。
S3416 16路开关信号输出。
S3504 4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8路开关信号量输出。
S3508 8路隔离模拟信号输出(4~20mA))。
S3608 8路脉冲输入(8路频率与8路计数),8路报警输出。
S3051 3U、42TE全长机箱,可插4块S3XXX系列卡件,50W主电源。
S3052 3U、84TE全长机箱,可插10块S3XXX系列卡件,125W主电源。
S3061 现场安装小机柜,可插8块S3XXX卡件,电源接口齐备。
S3062 现场安装小机柜,可插16块S3XXX卡件,电源接口齐备。
S3063 现场安装小机柜,可插24块S3XXX卡件,电源接口齐备。

楼主:
S3XXX系列I/O单元卡件

网友E:
315-DP还是已经带DP接口了吗,为什么还要加CP340用作DP通讯????

楼主:
S3XXX系列I/O单元机箱

楼主:
★ S2XXX系列巡测数采器(80X160数显仪表)
S2108 8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4路报警输出。
S2116 16路混接(电压、电流、热阻、热偶)输入,4路报警输出。

楼主:
S2XXX系列巡测数采器

网友B:
回复 sxggj :S系列I/O产品是支持标准MODBUS-RTU通讯协议的普通串口(RS485或RS232)I/O,因此需要配接通讯模块CP340或CP341.

楼主:
        各位同仁如有问题请留下地址邮编电话,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有工程师为您提供服务。
恭候您的垂询,
        网 址:http://www.xmson.com.cn
     邮 箱:xmson@xmson.com.cn
     联系电话:010-62250442或010-62241752
     联 系 人:李跃文工程师

楼主:
      S7-300使用S系列I/O进行扩展的具体步骤:

      以下说明皆以S7-300系列CPU315-2DP配接CP340与CP341为例。
一、准备工作
⒈ 首先将CP341或CP340参数配置软件安装到STEP7中。
⒉ 启动STEP7创建新项目。
⒊ 组态硬件:先添加机架,再添加CPU,最后添加CP341或CP340(见图4和图5)。
⒋ 组态CP341参数:双击CP341或CP340(见图6),在协议栏(Protocol)选ASCⅡ。
双击Protocol进入协议参数化界面,将通讯速率设置为和S系列I/O一致的通讯
速率,字符结构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其它参数选择默认即
可(见图8和图9)。

楼主:
图4   进入硬件组态画面

楼主:
图5  硬件组态画面

楼主:
图6  CP341配置画面

网友F:
似乎                     还可以

楼主:
图7  选择通信协议画面

楼主:
图8  通讯参数设置画面

楼主:
图9  通讯方式设置画面

楼主(2008-06-27):
二、连接要点及注意事项
● 通讯速率CP341最高38400bps,CP340为9600bps;字符结构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通讯方式为主从式,PLC为主,S系列I/O为从。
● CP341(CP340)与S系列I/O的通讯电缆连接对应表
CP341的15针插头------------S系列I/O的接线端子
                          11 ------------ RS485 +
                            8 ------------ 地
                            4 ------------ RS485 -
● 用户在使用之前应将S系列I/O的站址设置好,并将通讯速率设置为所需速率,通信协议为S¬_PLC或者MODBUS(S系列I/O的其它参数,用户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自行  设置)。
● 如果有多个(N个)S系列I/O,站址应从01开始,依次至N为止,连续不得跳跃。
● 通讯协议(参见后面说明)的具体细节用户可忽略。S系列I/O与PLC的接口程序名为CP34X_SIO 。
● PLC对各S系列I/O进行循环采集及控制输出,一至二秒左右即可将32个S系列I/O采集或输出控制完毕。
● 采集及输出控制单元皆存放于DB100数据块内,由用户读取或写入(模拟信号读取或写入格式为INT)。S系列I/O数据存放从DBB660起始,每个I/O分配32个字 节,连接32个I/O时共计为1024 字节(参见I/O数据映射区说明)。

楼主:
三、连接程序说明
        该程序(程序名称为CP34X_SIO)包含OB1,OB100,8个FC。用户只要将OB1和OB100的程序嵌入自己的主程序中,将余下的子程序置入用户系统程序中,然后修改USER_SET子程序,根据所需连I/O的个数及型号定义DB100.DBB0~DB100.DBB32即可。

楼主:
四、连接I/O定义区说明
1.连接S系列I/O个数定义单元:  DB100.DBB0 1字节(用户设置)
2.站址连接S系列I/O型号定义单元:DB100.DBB1~DBB32 32字节(用户设置)
每个站址所连接的S系列I/O的型号均由一个字节定义,DBB1为01号站址对应连接S
系列I/O型号定义单元 ,DBB32为32号站址对应连接S系列I/O型号定义单元,用户
通过修改USER_SET子程序完成对DBB0及DBB1~DBB32等定义单元的更改。各型S系
列I/O对应代码如下:
◆ S1104=0 S1204=0
◆ S1108=1 S1208=1 S2108=1 S3108=1 S3208=1
◆ S1116=2 S1216=2 S2116=2 S3116=2 S3216=2 S3608=2
◆ S1316=3 S3316=3
◆ S1332=4 S3332=4
◆ S1416=5 S3416=5
◆ S1504=6 S3504=6
◆ S3508=7
3.通讯协议: DB100.DBB34 0=S_PLC协议,1=MODBUS协议
4.通信处理器: DB100.DBB35 0=CP341,1=CP340

楼主:
五、I/O数据映射区说明
I/O数据映射区: DB100.DBB660开始的1024 字节(每站占32字节) (用户读写)
以第1号站址为例,起始I/O数据映射区地址为DB100.DBB660;(第N号站址I/O数据映射区起始地址为DBB660+(N-1)×32)
◆ S1104,S1204
4个模拟量输入占前8个字节 (DBW660) 读 字
◆ S1108,S1208,S3108,S3208
8个模拟量输入占前16个字节 (DBW660) 读 字
◆ S1116,S1216,S3116,S3216
16个模拟量输入占前32个字节 (DBW660) 读 字
◆ S1316,S3316
A: 16个开关量输入占前 2 字节 (DBB660) 读
B: 8 个开关量输出占第 3 字节 (DBB662) 写
C: 8 个线圈状态占第 4 字节 (DBB663) 读
◆ S1332,S3332
32个开关量输入占前 4 字节 (DBB660) 读

楼主:
◆ S1416,S3416
A: 16个开关量输出占前 2 字节 (DBB660) 写
B: 16个线圈状态占后 2 字节 (DBB662) 读
◆ S1504,S3504
A: 8 个开关量输出占第 1 字节 (DBB660) 写
B: 8 个线圈状态占第 2 字节 (DBB661) 读
C: 4个模拟量输出从第 3 字节开始,占8 字节 (DBW662) 写 字
D: 4个保持寄存器从第 11字节开始,占8 字节 (DBW670) 读 字
◆ S3508
A: 8个模拟量输出从第 1 字节开始,占16字节 (DBW660) 写 字
B: 8个保持寄存器从第 17字节开始,占16字节 (DBW676) 读 字
◆ S3608
A: 8个频率信号从第 1 字节开始,占16字节 (DBW660) 读 字
B: 8个记数器值从第 17字节开始,占16字节 (DBW676) 读 字

楼主:
图10   进入监视变量画面

楼主:
图11  监视变量和数据画面

楼主:
        在STEP7软件下监视变量和数据区方法如下(见图10,图11):点击PLC菜单下的Monitor即可。在变量表中输入变量名称或具体地址,点击Variable的Monitor显示所选内容。

楼主:
六、占用PLC软件和硬件的资源
1.占用软件资源
●OB1,OB100
●FC1~FC8
2.占用硬件资源
●占用数据块:DB100一个数据快。
●占用M区:M100~M120
●占用定时器为T50。

楼主:
七、S_PLC协议说明
        该协议除了校验码,其他同MODBUS协议。MODBUS协议的校验码为两个字节CRC校验码,S_PLC协议变成1个字节FCS校验码加一个字节FF。FCS校验码为所命令或返回数据按字节异或后的结果。

楼主:
八、USER_SET子程序举例说明
        该例子为PLC连接5个S系列I/O时,修改USER_SET子程序例子。其中DBB34是对通讯协议格式的选择,DBB35是对通信处理器的选择;DBB0是连接S系列I/O的个数;第一个I/O(站址为01)型号为S1116,第二个I/O(站址为02)型号为S1216,第三个I/O(站址为03)型号为S1316,第四个I/O(站址为04)型号为S1416,第五个I/O(站址为05)型号为S1504。具体设置如下程序:

楼主:
Network1
OPN DB100
L 1
T DBB34 // 通讯协议 0=S_PLC,1=MODBUS
L 0
T DBB35 // 通信处理器的选择 0=CP341,1=CP340
L 5
T DBB0 // 系统站址个数(S系列I/O个数),该例为5个
L 2
T DBB 1 // 01号站址对应S系列I/O型号为S1116
L 2
T DBB 2 // 02号站址对应S系列I/O型号为S1216
L 3
T DBB 3 // 03号站址对应S系列I/O型号为S1316
L 5
T DBB 4 // 04号站址对应S系列I/O型号为S1416
L 6
T DBB 5 // 05号站址对应S系列I/O型号为S1504

楼主:
九、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
        变量“COMM_STATUS”为PLC与S系列I/O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共32位(32个站)。最低位为01号站的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最高位为32号站的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在通讯正常的情况下,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全部为0;当某一个站址的S系列I/O通讯掉线(通讯超时错误)时,此站址对应的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位为1。
        用户在PLC的编程中或在上位机程序里,检查连接通讯正常/超时错误标志,即可判断PLC与S系列I/O的通讯正常与否。
        S11xx,S12xx,S21xx,S31xx,S32XX,S3608系列的I/O当通讯超时或掉线时,其数值被强制为10004;S1504 ,S3504,S3508系列I/O当输出无回应时其保持寄存器被强制为10005,以便用户处理通讯异常。

楼主(2008-12-25):
在最多挂接32个站的情况下,一至二秒左右即可将全部I/O站采集或输出控制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