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NB编程电缆

楼主(2008-02-27):
富士NB系列可编程程序控制器的通讯接口标准为:RS485/ RS422;采用8针RJ45模块型插座;其不能直接与RS232接口连接,必须先经过转换。RJ45各针脚的布置如下: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RS485和RS422电路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以差动方式发送和接受,不需要数字地线。RS422通过两对双绞线可以全双工工作收发互不影响,而RS485只能半双工工作,发收不能同时进行,但它只需要一对双绞线。RS422和RS485在19kpbs下能传输1200米。
    NB2系列PLC默认通讯标准:通讯口COM1,波特率19.2K,停止位1位,奇偶校验:奇校验,字节8位。
        串口故障检测按以下步骤逐步检查:1、有些机型有LOCK键,检查其是否按下;2、主机RS232接口与计算机接口定义相同: 2—收,3---发,5---地线,因此要求主机与计算机之间的连线2,3对调,并检查其是否连通;3、计算机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4、计算机COM口设置是否正确;5、设备地址设置是否正确;6、是否有回读,有回读,并按通讯协议核对回读内容。
    如以上几项全部正确,仍无应答,请打开机盖检查:1、RS232连接的小扁线一端插头是否因运输途中摔出﹑摔松﹑未插紧;2、检查小扁线与主机232接口是否连通。
    软件检测说明:1、 此窗口说明通讯线路不通或者、奇偶校验、波特率等设置错误,通讯连接不上。2、 此窗口说明通讯口设置错误。3、 此图为正确的设置。4、如果出现”Integer overflow”说明编程软件的版本与系统软件不匹配。必须更换软件。
    附注:松下FP1系列的通信接口采用标准9芯RS232接口三菱 A 系列和 FX 系列PLC通信接口采用标准RS422接口富士NB系列PLC通信接口标准RJ45。

文章发表于:2008-1-4 9:32:30

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一点空隙,就像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一点缓冲的余地。

一、电缆的型号由八部分组成:

1、用途代码-不标为电力电缆,K为控制缆,P为信号缆;

2、绝缘代码-Z油浸纸,X橡胶,V聚氯乙稀,YJ交联聚乙烯

3、导体材料代码-不标为铜,L为铝;

4、内护层代码-Q铅包,L铝包,H橡套,V聚氯乙稀护套

5、派生代码-D不滴流,P干绝缘;

6、外护层代码

7、特殊产品代码-TH湿热带,TA干热带;

8、额定电压-单位KV

二、有关电缆型号的问题

1、SYV:实心聚乙烯绝缘射频同轴电缆

2、SYWV(Y):物理发泡聚乙绝缘有线电视系统电缆,视频(射频)同轴电缆(SYV、SYWV、SYFV)适用于闭路监控及有线电视工程;SYWV(Y)、SYKV有线电视、宽带网专用电缆;结构:(同轴电缆)单根无氧圆铜线+物理发泡聚乙烯(绝缘)+(锡丝+铝)+聚氯乙烯(聚乙烯)。

3、信号控制电缆(RVV护套线、RVVP屏蔽线)适用于楼宇对讲、防盗报警、消防、自动抄表等工程。RVVP: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屏蔽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缆;电压300V/300V;2-24芯;用途:仪器、仪表、对讲、监控、控制安装。

4、RG:物理发泡聚乙烯绝缘接入网电缆;用于同轴光纤混合网(HFC)中传输数据模拟信号。

5、KVVP:聚氯乙烯护套编织屏蔽电缆。用途:电器、仪表、配电装置的信号传输、控制、测量。

6、RVV(227IEC52/53)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缆用途: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仪表及动力照明。

7、AVVR聚氯乙烯护套安装用软电缆。

8、SBVVHYA数据通信电缆(室内、外)用于电话通信及无线电设备的连接以及电话配线网的分线盒接线用。

9、RV、RVP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10、RVS、RVB适用于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仪器、仪表及动力照明连接用电缆。

11、BV、BVR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用途:适用于电器仪表设备及动力照明固定布线用。

12、RIB音箱连接线(发烧线)。

13、KVV聚氯乙烯绝缘控制电缆 用途:电器、仪表、配电装置信号传输、控制、测量。

14、SFTP双绞线 传输电话、数据及信息网。

15、UL2464电脑连接线。

16、VGA显示器线。

17、SYV同轴电缆 无线通讯、广播、监控系统工程和有关电子设备中传输射频信号(含综合用同轴电缆)。

18、SDFAVP、SDFAVVP、SYFPY同轴电缆,电梯专用。

19、JVPV、JVPVP、JVVP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铜丝编织电子计算机控制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