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传感器温度补偿

楼主(2008-02-27):
我是一位新手刚进入工业仪表行业,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使用的压力传感器是美国麦克,所做的变送器量程为0-4MPA,在常温时,0MPA 电流为3.9969,2MPA电流为12.029,4MPA电流为20.032MA,在温度为60度时温漂很大,具体为0MPA电流为4.0493,2MPA电流为11.660,4MPA电流为19.145.我想请高手告诉我如何补偿传感器的温漂.谢谢!andyluo324@163.com

网友A:
我看你提供的数据,感觉你可以先调整传感器,调零和调满,然后在看看,如果还有温漂,就在程序里更改,

楼主:
我这个是模拟的,无法在程序里更改.谢谢.零点和满度我调了多次,效果依然是这样.

网友B:
查看变送器精度等级,如果没有超差,就使用;超差,就换货。

楼主:
我认真地测试了一下传感器在高温时候输出的MV信号,同时也测量过常温时传感器输出的MV信号,发现区别并不大,MV信号基本没有多大变化,就说明是电路板做的不好,那请问如何补偿线路板呢?
同时此种传感器输出的MV信号很大,0-7MPA满量程的时候就有282.36MV.同时我用的IC是MAX4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