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哪些行业会用到电加热器

楼主(2008-02-27):
哪些行业会用到电加热器,温度如何控制

网友A:
产品在机械制造、汽车、纺织、食品、家电等行业,尤其在空调器风幕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控制原理:
温度仪表——A/D转换模块——PLC(可编程控制器)
采用多级控制技术即把电加热器分成N组,其中一组功率可调,根据介质出口温度,经运算后,控制系统自动控制N组加热器每组的通断及调功组加热器的功率,达到无级调功的目的,另外,一组通断之后另一组延时3-5秒通断,不管是起动、停止时加热器每次的通断功率仅为总功率的1/N,对电网的影响很小,使系统控制保持在最佳状态,出口温度控制在±2℃,从而保证该装置稳定运行。
当起始温度测量值很低时投入更多的加热组进行加热,加热器进行正常升温工作。

楼主:
谢谢FF帆,我懂一些了

网友B:
使用气体的场合有时也使用电加热,如加热一氧化碳,加热二氧化碳等等。

楼主:
为什么要加热这些气体?是为了让他们膨胀,满足工艺需求吗?举个例子吧,谢谢

网友B:
是温度过低不容易燃烧或者结冰堵塞细管道。

网友C(2011-08-05):
我从事制冷行业,经常用到电加热器!采用PID条件。温度传感器测定加热温度,固态继电器(调功器)条件加热功率

网友D:
包装机,热合的时候需要加热的。